一般电路设计你们会考虑用TVS或者ESD这种保护么?

楼主(2025-04-29):
一般电路设计你们会考虑用TVS或者ESD这种保护么?

网友A:

会的,TVS一般用电源部分,ESD一般是信号的,其实最好要做,这样过EMC之类的也会容易一些

网友B:

会的,TVS一般用电源部分,ESD一般是信号的

网友C:

TVS抗浪涌能力强。

网友D:
端子接口位置呢?拧螺丝产生的静电,手摸产生的静电,TVS or ESD集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