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调试AC220V高压电机时用电安全须知(二)触电与跳闸原因

楼主(2025-04-30):
       前面给大家分享过非隔离高压无刷电机驱动器存在高压危险的原因:主要是APM32F035的电源地与AC220V之间串联着二极管,在这种非隔离的应用场合里,无论电压多少伏都属于高压,强电,属于危险电压。今天接着上面的话题再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触电及漏电开关跳闸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知道非隔离电机控制板上所有的信号都是属于强电,都是危险电压。接下来先分析人体是如何触电的,人体触电是因为有电流流过人体。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电流从正极输出经过人体流到负极,从而构成触电风险。假设人体的电阻R固定不变,根据欧姆定律 I = U / R,电压越高,经过人体的电流越大,受到伤害越大。这就是第一种触电方式:人体直接与高压正负极(或者零火线)有接触触电。流过电流大小与电压大小成正比。
       第二种触电:人体只接触其中的正极或负极(或者零线、火线)。这种触电方式是电流通过人体,与大地构成回路触电。为了防止这种触电我们,若我们人体只接触其中一个线(无论是正负极或者L N),并且人体与大地不接触,根据欧姆定律 I = U / R,由于回路电阻接近无穷大,因此流过的电流接近0,整个人体都处于等势状态,这种情况人体是不会触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电工手拿着一个火线或者零线作业也不会出现触电。
      当我们人体与大地有接触,并且人体与高压也有接触时,这时电流会经过人体流入大地与电网构成回路触电。由于我们只接触其中一根高压电线,电表上的漏电开关上火线L与N零线出现电流不平衡,从而引起漏电开关跳闸。一般正规的漏电开关有两个电流参数:最大过载电流(一般都是几A到几十A),漏电电流(一般是几十mA到几百mA)。
       总结:高压调试可能会遇到的触电有两种,第一种是人体与高压线构成回路触电,第二种触电方式是电流流经身体,与大地构成回路触电,当我们出现第二种触电,并且漏电电流足够大时,会触发漏电开关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