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SiC MOSFET的使用 方法

楼主(2025-04-29):
引脚数量:3个(或4个)
标准引脚:

G(Gate):栅极,控制信号输入(高/低电平)

D(Drain):漏极,接高电压端

S(Source):源极,接地或低电压侧

部分封装还有第4引脚:

K(Kelvin Source):源极检测引脚,减小寄生电感对栅极驱动的干扰,提高开关性能

楼主:
使用方法
与硅MOSFET类似,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典型封装举例
TO-247:大功率场合常用

TO-220:中小功率系统常见

SMD封装(如 D2PAK):适合体积敏感场合

楼主:
一般应用电路拓扑结构如下

Vbus (+) ---+
           [负载]
           Drain
        SiC MOSFET
          Source
         地(GND)

Gate ← 驱动电路 ← 控制器

网友A(2025-09-22):
SiC MOSFET 使用需匹配电压电流等级(650V/1200V 常用),栅极电压控制在 15-20V(关断 0V),避免过压损坏。需加栅极电阻(10-100Ω)抑制振荡,配置 RC 或 TVS 吸收电路限压。PCB 布局缩短主回路,减小寄生参数。工作时监控结温(≤175℃),加强散热,适用于高频电源、电机驱动等高功率密度场景。

网友B(2025-10-27):
SiC MOSFET 适用于高频、高温、高功率场景,如新能源汽车逆变器、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及工业电机驱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