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4 报错

楼主(2025-04-29):
pickit4 咋修啊?烧录一直报错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7f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4000, end address = 0x507f
configuration memory
[ Pgm ] at 0x0, expected 0x0000ef0d, got 0x00000000.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网友A:
听说原厂的PICkit4已经不生产了,维修要好几个月,可以考虑买SNAP或者Pickit basic,价格在100月以内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尝试重启IDE和重连工具再次编程

网友A:
看上去PICkit4没有坏

网友B:
你要驱动进入PICkit4坏没坏 换一个烧录 真坏了找供应商兑换

网友B:
单片机也要确认坏没坏啊 换一个ok的试试

网友C:
你先试试用MPLAB IPE的erase功能,单独擦除flash试试

网友D:
可以用常用的排查故障的“交叉测试”方法操作试试,确认是PICkit4坏了还是板子或MCU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