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M412] 有单节锂电的无刷电机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5-04-29):
#技术资源# 有个无刷电机风扇项目,单节锂电供电,需要驱动方案,各位大侠可指导一下?

网友A:
单节锂电可以做个升压稳压电路

网友B:
CS5060+MS39748了解一下

网友C:
您好,对于单节锂电池供电的无刷电机驱动方案,可以考虑使用低电压的MOSFET驱动IC,例如IR2104或者A3907,它们可以在较低电压下工作并且驱动无刷电机。

网友D:
电池节数和控制方案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E:
什么锂电?18650还是啥?

网友F(2025-06-19):
我也想问,感谢,我去看一下,单节锂电池电机方案用于电动牙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问,感谢,我去看一下,单节锂电池电机方案用于电动牙刷

需要样品吗?加我 我是代理  哈哈

网友G:
MOSFET选型计算:Rds(on) < (Vbat_min - Vgs(th)) / Imotor_max
例如:3V电池,2A电流,Vgs(th)=1V → Rds(on) < (3-1)/2 = 1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