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O口驱动数码管刷新

楼主(2025-04-29):
使用定时器循环点亮(每一个定时器周期,只点亮8段数码管的一段)
请教一下,现在测试没有问题,3.3v驱动2.6v的数码管是不是安全的?

楼主:


网友A:
只要电流不超标没问题,不过加三极管驱动更好

网友B:
加了限流电阻,只要电流在合理范围内,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你确定发光二级管是2.6V的?还是你测了几只得出的结论?VF是一个较宽的电压范围,你如何保证批量时的一致性?
所以结论是:不可靠!3.3V的MCU只建议驱动2.0V的led(红、黄、黄绿),不建议驱动3V的led(翠绿、蓝、白)。

网友D:
一般led都是3.3v驱动,怕烧,加个1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