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2c508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烧在于pic 12c508a芯片使用

楼主(2025-04-29):
我有pic 12c508芯片的程序,但是市场上只有pic 12c508a芯片,所以向各位大佬请教pic 12c508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烧在于pic 12c508a芯片使用。

网友A:
可以,在选择烧写芯片型号时要选12c508a

网友B:
pic12c508和pic12c508a的主要区别在于内部存储器的类型
pic12c508使用的是EPROM,而pic12c508a使用的是FLASH
尽管pic12c508和pic12c508a在型号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引脚定义和功能是兼容的,因此编写的程序可以直接在pic12c508a芯片上运行‌。
因此,pic12c508程序可以直接烧在pic12c508a芯片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