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无法安装也无法删除ChipOn IDE!!!

楼主(2025-04-29):
请教,1.在资源管理器中启动ChipOn IDE安装包
2.在控制面板中尝试卸载已安装的ChipOn IDE
均提示失败,我该怎么办呢(所使用的电脑安装有加密软件,但尚不明确是否有相关文件被加密了)

从资源管理器启动安装包

从资源管理器启动安装包

控制面板中尝试删除IDE

控制面板中尝试删除IDE

直接把他文件夹删除了不行么,再清理一下***表

楼主:
求助,无法安装也无法删除ChipOn IDE!!!

网友A:
是在官网下载的64位安装包吗?如果是64位安装包,需要在64位电脑上安装,否则装不了
如果电脑也是64位,可以尝试关闭加密软件、杀毒软件,添加exe到白名单再试试,或者换台没有加密软件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官网下载的64位安装包吗?如果是64位安装包,需要在64位电脑上安装,否则装不了
如果电脑也是64位,可 ...

感谢您, 电脑是WIN10 64BIT, 也关闭了所有杀毒软件了, 加密软件可能无法关闭。 公司需要我们的电脑都安装加密软件。

网友B:
重装系统[狗头]

网友C:
火绒卸载

网友C:
加密软件是限制软件的安装

网友D:
提供以下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1、有木有试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网上查一下电脑报错“runtime error”怎么解决,也许是注册表项损坏,尝试修复注册表试试;
3、不删除原来的安装,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包试过没?
4、修改环境变量试试,类似安装Java开发环境;
希望可以帮得上你!

网友E:
求助,无法安装也无法删除ChipOn IDE!!!

我也遇到,重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以下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1、有木有试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网上查一下电脑报错“runtim ...

感谢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方法也尝试过。 后续我尝试重装系统再重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重装解决

谢谢老板提醒

楼主:
确实有这个软件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解决, 要过一阵子没那么忙我就重装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