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ADC误差与精度相关因素

楼主(2025-04-29):
1. 典型误差范围
灵动MCU官方资料或应用手册中,一般给出的ADC误差如下:

±1 ~ ±3 LSB(线性误差、偏移误差、增益误差等)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也影响测量准确度

2. 精度优化建议
使用内部/外部精确VREF而非默认VDDA供电参考电压

启用ADC校准功能(如自校准或对比电压点修正)

采用多次采样平均滤波降低噪声

避免在高噪声环境下直接采样(尤其是切换大电流或PWM场合)

网友A:
ADC将连续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数字信号时,由于分辨率限制,必然存在量化误差

网友B:
ADC的实际转换曲线可能偏离理想线性特性,导致输出数值与输入电压不成严格比例关系

网友C:
可以通过校准和软件补偿修正非线性误差

网友D:
电磁干扰、电源纹波等通过PCB走线或电源耦合到ADC输入端,导致采样值波动

网友E:
ADC模块本身的热噪声或时钟抖动引入的误差。

网友F:
优化PCB布局、添加滤波电容、使用屏蔽线,或启用ADC内置数字滤波器

网友G:
前端放大器、滤波电路或阻抗不匹配可能导致信号失真或衰减

网友H:
对于快速变化的输入信号,若ADC采样率不足,可能捕获不到峰值或谷值,导致数据偏差

网友I:
V_REF的精度直接影响ADC的量化基准。例如,3.3V参考电压的误差会导致满量程误差放大

网友J: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采样率需至少为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