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用灵动MCU监测电压波动时,如何避免误报

楼主(2025-04-29):
在使用灵动MCU(MindMotion MCU)监测电压波动(如电池电压、电源电压)时,如果直接依赖原始ADC值进行判断,容易因为瞬时噪声、电磁干扰或电源纹波而产生误报。为了实现更稳定、更可靠的电压判断逻辑,建议结合数字滤波策略进行处理。

误报的常见原因

原因        示例场景
ADC采样抖动                                 由于供电噪声、模拟输入阻抗高等问题
负载突变引起电压闪降                电机启动、无线发射瞬时拉低电压
高频干扰                                   尤其是开关电源、电感器件邻近ADC管脚
不恰当的阈值判断                       单点判断可能触发虚假的低电压报警

推荐的数字滤波方法
1.移动平均滤波(滑动窗口法)
原理:连续采样N次,计算平均值后再判断。

优点:实现简单,抗短时干扰能力强。

缺点:响应略滞后,不适合快速突变场合。

#define WINDOW_SIZE 8
uint16_t adcBuffer[WINDOW_SIZE];
uint8_t index = 0;

uint16_t MovingAverageFilter(uint16_t newSample) {
    adcBuffer[index++] = newSample;
    if (index >= WINDOW_SIZE) index = 0;

    uint32_t sum = 0;
    for (int i = 0; i < WINDOW_SIZE; i++) {
        sum += adcBuffer[i];
    }
    return (uint16_t)(sum / WINDOW_SIZE);
}

中值滤波(Median Filter)
原理:采集若干个数据点,取中间的那个值。

优点:能有效剔除尖峰干扰(如某一次明显偏离)。

缺点:实现稍复杂,运算量略大。

uint16_t MedianFilter(uint16_t *data, uint8_t size) {
    uint16_t temp[size];
    memcpy(temp, data, size * sizeof(uint16_t));
    // 简单冒泡排序
    for (int i = 0; i < size - 1; i++) {
        for (int j = i + 1; j < size; j++) {
            if (temp[i] > temp[j]) {
                uint16_t t = temp[i];
                temp[i] = temp[j];
                temp[j] = t;
            }
        }
    }
    return temp[size / 2];
}

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
高级滤波方法,适合对电压变化趋势建模,有更强的预测性。

更适用于需要跟踪变化、但过滤突变的系统,如电池电量估算。

若需使用卡尔曼滤波,我可提供完整代码模板。

结合逻辑阈值判断的优化策略
延迟确认机制:只有电压连续低于阈值 N 次采样 才触发报警,防止瞬时闪变误报。

c
复制
编辑

#define LOW_VOLTAGE_THRESHOLD 2700  // mV
#define DETECT_COUNT_THRESHOLD 5

uint8_t lowVoltageCount = 0;
bool isLowVoltage = false;

void VoltageDecision(uint16_t filteredVoltage) {
    if (filteredVoltage < LOW_VOLTAGE_THRESHOLD) {
        lowVoltageCount++;
        if (lowVoltageCount >= DETECT_COUNT_THRESHOLD && !isLowVoltage) {
            isLowVoltage = true;
            TriggerLowVoltageAlarm();
        }
    } else {
        lowVoltageCount = 0;
        isLowVoltage = false;
    }
}

可选扩展功能
可设置报警阈值为 动态(软件可配置)

将滤波后电压用于电量估算、曲线绘制等应用

网友A:
供电噪声、模拟输入阻抗不匹配或PCB布局不合理,导致ADC采样值瞬间偏离真实电压

网友B:
电机启动或无线发射时,电流突变引起电源电压闪降,ADC可能误判为低电压故障

网友C:
仅通过一次采样值与固定阈值比较,无法区分瞬时干扰和真实电压变化,易触发虚假报警

网友D:
开关电源或电池供电时,电源本身存在纹波(如50Hz工频干扰),导致ADC采样值周期性波动

网友E:
可以连续采样N次,计算平均值后判断。
#define WINDOW_SIZE 8
uint16_t adcBuffer[WINDOW_SIZE];
uint8_t index = 0;
uint16_t MovingAverageFilter(uint16_t newSample) {
    adcBuffer[index++] = newSample;
    if (index >= WINDOW_SIZE) index = 0;
    uint32_t sum = 0;
    for (int i = 0; i < WINDOW_SIZE; i++) sum += adcBuffer[i];
    return (uint16_t)(sum / WINDOW_SIZE);
}

网友F:
使用中值滤波可剔除尖峰干扰(如某次采样异常偏高或偏低)

网友G:
可以采用延迟确认机制:只有电压连续多次低于阈值才触发报警,避免单次波动误报

网友H:
在ADC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如10nF~100nF),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I:
若MCU支持内部基准电压,可将其作为参考点,间接监测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J:
合理布局PCB,避免高频信号线靠近模拟信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