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RTC断电后虽不丢数但也不计时

楼主(2025-04-29):
这几天调试F407的RTC功能,发现当单片机断电之后再上电,时钟保持断电瞬间的时间,时间从断电瞬间的时间再开始计时。时间确实没有重新设置,但也没有继续计时,以前从没用过STM32的RTC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功能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备用电源未正确配置?

网友B:
检查晶振是否焊接正确,使用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是否有稳定波形。

网友C:
推荐用LSE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D:
1、确认是否使用了外部晶振LSE;因为LSI必须由主电源VDD供电,LSE可以由VBAT供电:
2、测试一下LSE的振荡波形,确认是否正常起振;
3、如果上面都确认OK,再反查软件吧。

LSE的波形,要在休眠之后,RTC供电时测量

网友E:
未连接备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备用电源线路接触不良或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未连接备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备用电源线路接触不良或断路?

备用电源没了就丢数了

网友G:
肯定不对啊,RTC要计数的

网友H:
检查电池座、引脚焊接是否良好,避免虚焊或断路。

网友I:
在系统启动时检查RTC是否已初始化,避免重复初始化。

网友J:
十有**,就没有给RTC加专用电源。

网友K:
用万用表测试VBAT引脚在主电源断电后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L:
可能是因为RTC未选择稳定的时钟源,或时钟源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M:
RTC时钟源未正确配置导致的?

网友N:
RTC在断电后未继续计时,通常是由于备用电源未正确配置或RTC时钟源未正确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