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BOOT脚是哪个引脚?

楼主(2025-04-29):
目标芯片进入 ISP 模式的方法
•        芯片有 BOOT 脚的流程
- 使芯片处于 RESET 状态
- 向芯片的 BOOT 引脚提供高电平
但是我查看规格书却没找到BOOT引脚。

网友A:
CW32F003没有BOOT管脚,其它型号,比如:CW32F030等有单独的BOOT管脚。
请查阅CW32 MCU各型号的Datasheet。

网友B:
用串口可以ISP烧录

网友C(2025-06-08):
CW32F003系列微控制器没有单独的BOOT脚

网友D:
其进入ISP模式(类似BOOTLOADER模式)的流程需通过特定引脚操作或串口协议实现

网友E:
在CW32F030等型号中,进入ISP模式通常涉及BOOT引脚配置与串口(如UART1的PA13、PA14引脚)操作结合。

网友F:
对于CW32F003系列,现有公开资料未明确提及独立的BOOT引脚,而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特定引脚组合或串口协议)进入ISP模式。

网友G: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串口模块的TXD、RXD信号(如PA13、PA14)配合复位操作来实现程序下载或ISP功能。

网友H:
ISP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自己写个IAP自己升级

网友I:
这个没有boot啊,但是支不支持ISP真没注意

网友J:
你看看F030吧,是支持BOOT的

网友K:
一般你看看数据手册呗,看是否有boot直接能看到的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用jlink这种直接烧录吧,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M:
BOOT脚可以设置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