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BUCK电路的输出纹波疑问

楼主(2025-04-29):
关于BUCK电路的输出纹波,图一和图二相比更偏向正弦波,而且波形上升和下降也与SW脚波形不同步,这是什么原因?两个图是同一个芯片,1图是单面板布局,2图是双面板布局。芯片FAE说是寄生参数导致,但也说不清具体细节。
图一:

图二:

@xch :谢谢坛友。
xch
因为滤波电感和电容组成的低通网络拐点频率远低于开关频率,电感和电容各自把纹波信号移相接近90°,所以看纹波似乎与开关信号是180°倒相关系。

网友A:
理论上BUCK的纹波肯定是三角波、不是正弦波

xch
谁的理论?

网友B:
正常波形

xch
开关波形的傅里叶展开后高次谐波本来就小于基波幅度,再经过 LC 二阶低通滤波器且衰减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只能看到频率与开关频率相等近似正弦波的纹波了

网友B:
将滤波电容改小1000倍,就出现某人说的“理论”波形:三角波。
这是因为滤波器变成近似一阶低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滤波电容改小1000倍,就出现某人说的“理论”波形:三角波。
这是因为滤波器变成近似一阶低通了。
...

谢谢坛友,具体知识我再学习吸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BUCK的纹波肯定是三角波、不是正弦波

BUCK电路中,电流连续时,电感电流线性增大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上升曲线为抛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