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57有那么大的ram却没有flash为什么?

楼主(2025-04-29):
STM32N657有4.2MB sram,2.5D gpu,却没有flash。
加一片段flash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序

难道是因为N6是面向与AI而生,身负大事件。
一般K级别容量的flash不能满足要求。总之是要外扩的。
索性不要内部flash了???

网友A:
主要与其面向AI应用的高性能需求和存储扩展设计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与其面向AI应用的高性能需求和存储扩展设计相关。

直接下到外部flash中,不习惯

网友B:
N6据传是16nm工艺,这工艺下flash不合算

网友C:
STM32N657采用无内部Flash设计主要源于其AI应用定位对存储扩展性、性能及安全性的综合考量

网友D:
外部flash也不错,这颗芯片的定位如果内置flash容量也不够的。

网友E:
.容量与接口支持,外挂Flash支持按需扩展,例如1Gbit Octo-SPI Flash可存储多个AI模型或数据集,而内部Flash容量固定且难以扩展。

网友F:
若集成内部Flash,需额外分配SRAM用于代码缓存,而外挂Flash+XIP模式可释放SRAM空间供算法中间数据使用。

网友G:
通过TrustZone®-aware支持及硬件加密模块(HW crypto),结合外挂Flash的安全签名验证,可防止固件篡改

网友H:
外挂Flash支持分区存储(如BOOT区、APP区、数据区),便于实现OTA升级与故障恢复。

网友I:
大容量Flash的单位成本低于集成式方案,且可灵活选择供应商

网友J:
算法模型规模激增,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参数规模可达数百MBGB级,例如ResNet-50模型需约100MB存储空间,而STM32N6574.2MB SRAM可缓存关键层数据,但需外挂Flash存储完整模型

网友K:
实时推理与数据流优化,通过XSPI接口外挂1Gbit Octo-SPI Flash,可实现600MB/s级带宽,配合硬件神经网络加速器(NPU)的1GHz主频与600GOPS算力,满足实时推理需求。

网友L:
同类AI芯片普遍采用外挂Flash+大容量RAM架构,以适应AIoT设备对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