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片F103之间用串口通信中间有乱码

楼主(2025-04-29):
两台设备都用f103做主控,用232通信,波特兰115200,距离在半米之内.

采用应答方式通信,应为时效的考虑,没有加校验。

从机接收到主机命令后发出数据,数据在两千个字节之内必有一个字节乱码。

不是从机发送的问题,测了很长时间,像是传输线上产生的干扰。

求解如何解决?

网友A:
上示波器

网友B:
建议用屏蔽电缆。

网友C:
增加终端电阻,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D:
检查焊接点是否牢固,无虚焊或短路情况。

网友E:
时序设置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乱码。

网友F:
上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网友G:
用屏蔽电缆,若无法缩短距离,可考虑增加信号中继器或使用更高质量的线缆。

网友H:
优化线路布局,避免线路交叉或并行走线,以减少串扰。

网友I:
建议在通信协议中增加校验机制,如CRC校验、奇偶校验等。

网友J:
降低波特率,看是否能减少乱码现象。

网友F:
在通信协议中加入重传机制,当接收方检测到数据错误时,可以请求发送方重新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