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通信中一包数据最多只能发8个字节么?

楼主(2025-04-30):
刚开始用can总线。除去仲裁帧,校验等等

一包数据中有效传输字节最多只有8个么?

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理解的对,哈哈。。。。。

网友A:
在标准CAN 2.0中,一包数据帧的有效传输字节最多为8个。如果需要更多数据,可通过多帧传输或升级到CAN FD实现。

网友B:
Can fd支持64字节

网友C:
在STM32F4的CAN通信中,一包数据(CAN帧)的最大有效载荷(Data Field)为8字节,这是由CAN协议规范(如CAN 2.0B或ISO 11898-1)定义的物理层限制。

网友D:
.通过协议设计、应用层封装或硬件扩展,可突破单帧传输的容量瓶颈

网友E:
.CAN总线采用CSMA/CD(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机制,长帧会增加总线占用时间,降低实时性。

网友F:
若需传输超过8字节的数据(如传感器数据包、图像帧等),可通过CANopenJ1939等协议

网友G:
硬件实现简化,8字节数据字段可高效映射到寄存器(如STM32F4的CAN_TxMailBox_DATAx寄存器),降低硬件复杂度。

网友H:
J1939定义PGN(参数组编号)和传输协议(TP),支持最大1785字节的传输(通过多帧打包与ACK确认)。

网友I:
错误检测效率,CRC校验码(15/17位)对8字节数据的校验效率最优,长帧会降低错误检测能力。

网友J:
CAN协议的单帧数据限制,标准帧(CAN 2.0A)与扩展帧(CAN 2.0B)标准帧:标识符(ID)为11位,数据字段固定为8字节。扩展帧:标识符(ID)为29位,数据字段仍为8字节。

网友K:
无论帧类型如何,数据字段的最大长度均为8字节,这是由CAN协议的仲裁场、控制场等物理层结构决定的

网友L:
CANopen使用PDO(过程数据对象)传输多帧数据,通过TPDO(发送PDO)和RPDO(接收PDO)的映射机制,将大数据拆分为多个8字节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