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线升级程序,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如何定通信协议

楼主(2025-04-30):
比如F407 的usart1通过rs232与PC相连。想要在PC端开发一个软件,软件中有升级下位机程序的功能。
软件要将hex或bin文件下发到下位机中
两者用什么通信协议进行程序代码的下发?私有协议?很多资料都说的不明确

网友A:
私有协议,由开发者自定义的通信规则,包含帧头、帧尾、校验码、数据包分片、控制指令等字段。

网友B:
私有协议比较好吧,主要是灵活性高:可针对需求定制(如动态分包、断点续传、加密校验)。

网友C:
标准协议基于文件传输的经典协议,支持分包传输、CRC校验、重传机制

网友D:
.核心思路,标准协议(YMODEM) + 私有指令扩展,兼顾开发效率与功能需求。

网友E:
YMODEM传输文件,PC端通过sz -y firmware.bin命令启动YMODEM发送,STM32F407通过中断接收数据包。

网友F:
.在YMODEM的SOH/STX包头后插入自定义标识符(如0xAA),MCU端检测到后进入私有协议模式。

网友G:
DFU协议,若STM32F407启用了USB-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可通过USB接口直接升级,无需自定义协议。

网友H:
优先采用混合协议(YMODEM + 私有指令扩展),在PC端使用Python脚本或RealTerm工具,MCU端基于STM32CubeMX的YMODEM示例修改

网友I:
CAN/以太网升级,若RS232带宽不足,可升级为CAN总线或以太网,配合私有协议实现高速升级。

网友J:
若项目时间紧迫且无特殊需求,直接使用YMODEM协议,通过lrzsz工具完成升级

网友K(2025-05-31):
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