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结构体定义的多维数组如何理解

楼主(2025-04-30):
在st的一个例程中看到结构体定义了一个多维数组。
分析了好久没有理解请教高手
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void     (*DemoFunc)(void);
  uint8_t  DemoName[50];
  uint32_t DemoIndex;
} BSP_DemoTypedef;

用该结构体定义了一个多维数组
BSP_DemoTypedef  BSP_examples[]=
{
  {Touchscreen_demo1, "TOUCHSCREEN DEMO 1", 0},
#if (USE_TS_MULTI_TOUCH == 1)
  {Touchscreen_demo2, "TOUCHSCREEN DEMO 2", 1},
  {Touchscreen_demo3, "TOUCHSCREEN DEMO 3", 2},
#endif /* USE_TS_MULTI_TOUCH == 1 */
  {Lcd_Demo, "LCD Demo", 3},
  {SD_Demo, "SD Demo", 4},
  {Camera_Demo, "Camera Demo", 5},
};

这个二维数组与结构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请教高手

网友A:
我这左看右看,,这个也就是个普通的结构体数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