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能在Sleep模式下维持电压监测吗?

楼主(2025-04-29):
前提理解:Sleep 模式下 MCU 的运行情况
在 Sleep 模式(轻度低功耗):

CPU停止运行,但

外设(如 ADC、定时器、比较器)可继续工作(视芯片型号和配置而定)

中断可唤醒 MCU(如ADC中断、比较器中断、定时器中断)

二、Sleep模式下保持电压监测的2种方式
方式1:定时器 + ADC 触发采样(Sleep中唤醒)
最常用的方法,适合定时监测,如每100ms采样一次

配置要点:

配置定时器周期性触发 ADC(通过 TRGO 触发源)

MCU 进入 __WFI() 休眠(Sleep模式)

定时器触发采样 → ADC完成采样 → 产生中断唤醒 MCU → 判断是否电压过低

好处:

节能:大多数时间休眠

保持精准电压监测

支持多个通道

方式2:使用内置比较器(COMP)进行阈值检测
如果只需要检测“是否低于某阈值”,这是最节能的方案

配置要点:

启用 COMP 比较器功能,将参考电压设为低电压阈值(如 2.8V)

比较器输出设为产生中断(边沿触发)

MCU进入 Sleep 模式

一旦被监测电压低于阈值 → COMP中断 → 唤醒 MCU → 报警处理

好处:

功耗极低(COMP本身功耗非常小)

响应实时,无需周期性采样

适合电池电量阈值告警、看门狗电压检测等用途

网友A(2025-06-07):
在Sleep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仍可继续工作

网友B:
需确保电压监测所需的外设在Sleep模式下保持活动状态

网友C:
将待测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降至MCU ADC输入范围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周期性触发ADC采样,实现电压的定期监测

网友E:
当ADC检测到电压异常或定时器到期时,触发中断唤醒MCU,执行电压处理逻辑

网友F:
在Sleep模式下禁用未使用的外设,降低功耗

网友G:
根据应用需求调整ADC采样频率,平衡监测精度与功耗

网友H:
应用在电池供电设备的时候,通过周期性电压监测实现电池电量管理,避免过放

网友I:
在间歇性监测中保持低功耗,仅在必要时唤醒处理数据

网友J:
关闭无关外设、选择低功耗调节器,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