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是否支持电压越界自动关机或限流控制?

楼主(2025-04-30):
是的,灵动MCU(MindMotion MCU)完全支持通过GPIO控制外部PMOS/NMOS、LDO或负载开关来实现“电压越界自动关机或限流”功能。这种应用常用于电池保护、电源管理、负载过压/欠压切断等场景。

一、基本原理概述
灵动MCU监测电压后,若检测到电压超过或低于安全阈值,可通过控制引脚(GPIO)来:

关断外部PMOS/NMOS管,切断供电或负载;

控制一个可调LDO/电源芯片的使能脚(EN);

控制一个电子保险丝(eFuse)或负载开关(如TPS229xx);

前提是使用硬件电路让MCU控制路径足够快且具备拉载能力。

二、方案设计:以PMOS为例实现“欠压断电”
1. MCU测电压(ADC或比较器)
ADC方式适合多路电压检测并结合滤波

内置模拟比较器(COMP)适合做低功耗实时断电保护

2. MCU控制GPIO驱动PMOS关断
PMOS常接在电源高端,使用NPN或NMOS反向驱动来控制其G极(避免G-S击穿):

markdown
复制
编辑
电池正极 ─┬─ PMOS Drain(D)
           │
         PMOS Source(S)───── 供电输出
           │
         GPIO → NMOS/电阻下拉 → PMOS Gate
当MCU输出 GPIO 为高,PMOS 关断(G-S电压接近0);输出为低,PMOS导通(G-S为负)。

三、实现逻辑示例(伪代码)
c
复制
编辑
#define POWER_CTRL_PIN   GPIO_Pin_0  // 控制PMOS的GPIO
#define LOW_VOLTAGE_THRESHOLD 2700   // 单位:mV

void MonitorAndProtect(void) {
    uint16_t voltage = ReadVoltageFiltered(); // ADC滤波值
    if (voltage < LOW_VOLTAGE_THRESHOLD) {
        GPIO_ResetBits(GPIOA, POWER_CTRL_PIN);  // 关闭PMOS,切断负载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 POWER_CTRL_PIN);    // 允许供电
    }
}
⏱ 可在定时器中断或主循环中定期调用。

四、进阶保护控制方案

控制方式        描述
PMOS切断主电源        低压断电、过压断电场景常用,适合高边控制
NMOS断开负载地线        用于限流/断载控制,适合负载地端断开(如USB供电控制)
控制LDO/负载开关        控制EN脚,优雅关断,适用于多电压域系统
双比较器+滞回保护        用于避免电压反复临界抖动开/关(参考电池保护IC机制)
五、硬件设计建议
MCU控制PMOS时加限流电阻保护G极(如10k)

为避免“震荡误触发”,建议增加滞回逻辑或软件滤波

为快速关断,GPIO需配置为推挽输出

如果功率较大,控制管可能需推动电平转换器或MOS驱动芯片

网友A:
如果功率较大,控制管可能需推动。

网友B:
通过ADC采样负载电流(需串联采样电阻),或直接监测电源电压波动,触发GPIO控制NMOS断开地线,实现限流或断载保护

网友C:
通过电阻分压将待测电压接入MCU的ADC或比较器输入。

网友D:
可驱动MOSFET或负载开关,实现电源通断控制

网友E:
灵动MCU还支持通过GPIO控制外部电路来实现限流功能,以防止过电流损坏电路或设备。

网友F:
灵动MCU提供了软件配置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切换引脚的功能,并根据监测到的电压和电流值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G:
过温保护、上下桥短路自动保护和欠压锁定保护功能

网友H:
某些高级别的MCU可能会提供过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电压超过一定限度时,可以触发中断或者其他形式的通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结合外部电路实现更精确的控制,比如通过比较器监控电压水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E:
通过 GPIO 控制外部 PMOS/NMOS、LDO 或负载开关来实现。

网友I:
内置模拟比较器(COMP)方式

网友J:
完全支持通过GPIO控制外部电源管理电路来实现电压越界自动关机或限流控制

网友K:
可以考虑添加外部电流监控芯片或功率管理IC,这些设备能够提供更为精细的电流控制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

网友L:
当电源电压低于预设阈值时,会触发中断或者复位信号,以防止在低电压条件下运行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M:
一旦检测到电压低于某个临界值,系统将自动复位,以保护硬件免受损害。

网友N:
使用电压监视器IC,它能在检测到异常电压时切断电源供应。

网友O:
MCU控制PMOS时加限流电阻保护G极

网友P:
灵动微电机驱动MCU具有丰富的保护功能和故障诊断功能,能够实时监测电机的运行状态,如电流、电压、温度等参数,并在出现异常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电机损坏或系统崩溃(参考[1])。这些保护措施可能包括限流控制和电压越界保护。

网友Q:
持外部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比较,输出极性可调

网友R:
通过连接一个取样电阻并利用ADC读取其两端电压,然后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电流大小。基于此信息,可以在软件层面实施限流策略。

网友S:
这个是软件层面干的事啊

网友S:
硬件采集电压,软件逻辑判断执行控制。

网友T:
灵动MCU通过GPIO控制电路,防止过电流烧坏引脚。

网友U:
部分型号集成12位ADC,支持多通道电压监测

网友V:
MCU本身没有这个功能的,这个需要应用程序来实现。

网友W:
通过监测电源电压并在电压超出安全范围时断开电源来实现的。

网友X:
灵动MCU集成了高精度的电压监测和报警机制,可以实时监测电压变化,并在电压异常时触发报警和采取自动保护措施(参考[2])。虽然这不直接说明有自动关机功能,但可以作为实现自动关机的基础。

网友Y:
利用MCU内置的LVD/LVR功能,在检测到电压超出安全范围时执行紧急停机程序。

网友M:
灵动 MCU 监测电压后,若检测到电压超过或低于安全阈值,可通过控制引脚(GPIO)关断外部 PMOS/NMOS 管,切断供电或负载

网友Z:
GPIO需配置为推挽输出并优化代码逻辑,确保快速响应电压越界事件

网友O:
当电压低于阈值时,比较器输出翻转,触发PMOS管关断供电

网友AA:
灵动MCU通过硬件比较器和GPIO控制,可高效实现电压越界保护,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源管理等领域。

网友AB:
MOSFET或继电器,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AC:
用电阻分压降低电压,再连接到MCU的ADC或比较器,这样MCU就能测量电压了

网友AD:
电压低,系统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