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支持多种引脚复用方式

楼主(2025-04-30):
在资源紧张的场景下,灵动MCU的引脚能够通过引脚复用实现 电压采集和 IO控制的双重功能,这种方法在许多嵌入式设计中非常实用,能够有效节省引脚资源。

如何通过引脚复用实现电压采集和IO控制
1. 引脚复用(Pin Multiplexing)
灵动MCU的许多引脚都支持多种功能,这意味着一个引脚可以同时具备多个用途,具体包括:

ADC输入(例如:PA0、PA1、PA2等)

GPIO输出(例如:PA0、PB5、PC13等)

外部中断输入(例如:PA0用于中断或作为触发信号)

通过软件配置,我们可以将同一引脚切换成不同的功能。例如,在不同时刻,PA1引脚可以作为ADC输入通道,也可以作为普通GPIO输出。

2. 软件切换引脚功能
灵动MCU提供的软件配置功能,使得你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切换引脚的功能。例如,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将某个引脚配置为ADC输入,用于采集电池电压,之后再将该引脚切换回GPIO输出,控制LED或执行其他逻辑。

配置过程:
配置ADC采样模式:

配置引脚作为模拟输入通道(例如:PA1作为ADC输入)。

启用ADC通道,设置采样时间,进行电压采集。

配置GPIO输出:

将同一引脚(如PA1)设置为GPIO输出模式,控制LED、蜂鸣器等外设。

示例代码:
c
复制
编辑
// 配置PA1为ADC输入
void configure_ADC_in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配置为模拟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

// 配置PA1为GPIO输出
void configure_GPIO_outp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SET);  // 输出高电平
}

// 在主函数中切换功能
int main(void) {
    // 配置PA1为ADC输入,采集电压
    configure_ADC_input();
    // 启动ADC采样
    uint16_t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采集完成后切换PA1为GPIO输出,控制LED
    configure_GPIO_outpu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RESET); // 控制LED关闭

    while(1) {
        // 主循环
    }
}

资源紧张场景下的应用场景
电池电压采集 + LED 控制:

ADC采集电池电压:利用PA1采集电池电压,获取电池电压水平。

LED控制:在电池电压超低时,通过切换PA1为GPIO输出,控制LED闪烁报警。

传感器数据采集 + 按键控制:

传感器数据采集:同一引脚用于ADC输入,采集外部传感器的模拟信号。

按键输入:切换为GPIO输入模式,通过按键触发中断或事件。

外部传感器 + 串口控制:

模拟信号采集:在同一引脚上配置ADC功能,采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

串口通讯:引脚复用为UART TX/RX,进行串口数据传输。

楼主:
限制与注意事项
引脚复用的时序要求:

在使用引脚复用时,确保切换时没有引起竞争条件或时序问题。例如,ADC输入和GPIO输出可能会相互干扰,导致采样不准确。

引脚的功能选择性:

不是所有引脚都支持引脚复用。需要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确保所选引脚可以同时支持你所需的功能(ADC + GPIO)。

性能与稳定性:

引脚复用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实时性。比如,频繁地在ADC采样和IO控制之间切换可能会增加CPU的处理负担,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优化时机。

楼主:
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灵动MCU通过引脚复用(Pin Multiplexing)和软件切换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单个引脚的双重功能。例如,可以在同一引脚上配置为ADC输入和GPIO输出,通过软件控制切换,实现电压采集与IO控制功能的复用。这种方式能够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宝贵的引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