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必须对信号进行电压限制和保护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坏MCU。

楼主(2025-04-30):
在高压输入场景(例如12V、24V或更高)下将信号引入灵动MCU的ADC前,必须对信号进行电压限制和保护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坏MCU。下面是一套可靠、常用的前端设计方案,适用于灵动MCU进行安全电压采样。

核心目标
确保输入信号 经过电压降压与过压保护处理 后,进入ADC的电压始终在 0V ~ Vref(如3.3V)范围内。

推荐的前端保护电路结构
markdown
复制
编辑
高压信号 ── 电阻分压 ──+───> ADC输入
                    钳位二极管
                        GND
1. 电阻分压(必须)
使用一组电阻构建电压分压器,将高压线性压降到 MCU ADC 支持的范围。

设计要点:
选高阻值电阻(如100kΩ量级),减少电流损耗

分压比例由下式决定:

示例:
目标:采样 024V 到 03.0V

可选:R1 = 150kΩ,R2 = 20kΩ

2. 钳位保护(瞬态/过压防护)
使用 钳位二极管(如TVS或普通肖特基二极管) 在 ADC 输入对 VDD/GND 夹紧,防止输入电压瞬时超过安全范围。

推荐方案:
两极钳位:使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一个接 VDD(阳极接ADC,阴极接3.3V)

一个接 GND(阴极接ADC,阳极接GND)

或使用一个 双向TVS管(如 PESD3V3L)

作用:
当输入电压超过 VDD + 0.3V,电流被钳位到 VDD

防止 MCU IO 结构中内部ESD二极管被击穿

3. ADC输入端RC滤波(推荐)
电阻 + 电容(典型为 1~10kΩ + 100nF)构成低通滤波器

滤除高频干扰、防止采样尖刺

c
复制
编辑
高压输入 ─ R1 ─+─R2─┬──> ADC
                |     |
               C1    GND
4. 电路设计总览图(示意)
lua
复制
编辑
   高压输入(如24V)
        R1 (150k)
        +----------+
        |          |
       R2 (20k)   TVS or
        |         双肖特基
        +----+-----+
          C1=100nF
            GND
5. 注意事项

项目        说明
电阻功耗        分压电阻会持续消耗功率:P ≈ V²/R<sub>总</sub>,可选 >100kΩ 降低功耗
精度影响        使用1%或更精密电阻,减少分压误差
ADC校准        分压后需要乘以补偿系数恢复原电压
漏电保护        高压设备输入需考虑隔离或保护启动
软件补偿计算示例(以3.3V ADC为例):
c
复制
编辑
#define VREF 3.3
#define ADC_MAX 4095.0
#define R1 150000.0
#define R2 20000.0

float read_voltage(uint16_t adc_val) {
    float v_adc = (adc_val / ADC_MAX) * VREF;
    return v_adc * (R1 + R2) / R2;
}
总结:高压采样设计要点

设计模块        作用
电阻分压        将高压降至 ADC 支持范围
钳位保护        防止瞬时过压烧毁 MCU
RC滤波        抑制噪声毛刺,提高采样稳定性
软件校正        通过补偿还原真实电压

网友A:
还可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B:
用DC-DC隔离模块或光耦隔离器将高压电源与MCU电源隔离,防止高压通过电源线干扰或损坏MCU。

网友C:
使用一组电阻构建电压分压器,将高压线性压降到 MCU ADC 支持的范围。

网友D(2025-06-08):
为保护MCU免受信号电压过压或过流的影响,需在硬件设计阶段对输入信号进行电压限制和保护处理

网友E:
使用钳位二极管(TVS/齐纳二极管),原理:TVS二极管在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迅速导通,将电压钳位在安全范围内;齐纳二极管通过反向击穿特性实现电压稳定。

网友F:
在MCU的GPIO输入引脚前并联TVS二极管(如SMBJ5.0CA,钳位电压5V),防止输入电压超过MCU的绝对最大额定值(如5.5V)。使用齐纳二极管(如1N4733A,击穿电压5.1V)与限流电阻串联,限制电压并吸收多余能量。

网友G:
电阻分压网络,原理:通过串联电阻分压,将高电压信号降低到MCU可接受的范围内。应用场景:适用于连续高电压信号(如传感器输出)的降压处理。

网友H:
运放作为缓冲器,隔离输入信号与MCU,同时通过反馈网络调整输出电压。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高输入阻抗或电压缩放的场景。

网友I:
串联限流电阻,原理:通过串联电阻限制电流,防止过流损坏MCU引脚。应用场景:适用于所有输入信号的保护。

网友J:
使用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丝(PPTC),原理:保险丝在电流超过额定值时熔断,切断电路;PPTC在过流时发热阻值增大,电流降低后恢复。

网友K: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保险丝(如1A/250V快熔保险丝),防止过流损坏MCU。使用PPTC(如1206L050,额定电流500mA)替代保险丝,适用于需要自动恢复的场景。

网友L:
电流限制芯片(如限流开关),专用电流限制芯片可动态调整输出电流,防止过流。

网友M:
在MCU的GPIO输入引脚前,串联限流电阻(如180Ω),并联TVS二极管(如SMBJ5.0CA),再通过分压电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