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必须对信号进行电压限制和保护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坏MCU。

楼主(2025-04-30):
在高压输入场景(例如12V、24V或更高)下将信号引入灵动MCU的ADC前,必须对信号进行电压限制和保护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坏MCU。下面是一套可靠、常用的前端设计方案,适用于灵动MCU进行安全电压采样。

核心目标
确保输入信号 经过电压降压与过压保护处理 后,进入ADC的电压始终在 0V ~ Vref(如3.3V)范围内。

推荐的前端保护电路结构
markdown
复制
编辑
高压信号 ── 电阻分压 ──+───> ADC输入
                    钳位二极管
                        GND
1. 电阻分压(必须)
使用一组电阻构建电压分压器,将高压线性压降到 MCU ADC 支持的范围。

设计要点:
选高阻值电阻(如100kΩ量级),减少电流损耗

分压比例由下式决定:

示例:
目标:采样 024V 到 03.0V

可选:R1 = 150kΩ,R2 = 20kΩ

2. 钳位保护(瞬态/过压防护)
使用 钳位二极管(如TVS或普通肖特基二极管) 在 ADC 输入对 VDD/GND 夹紧,防止输入电压瞬时超过安全范围。

推荐方案:
两极钳位:使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一个接 VDD(阳极接ADC,阴极接3.3V)

一个接 GND(阴极接ADC,阳极接GND)

或使用一个 双向TVS管(如 PESD3V3L)

作用:
当输入电压超过 VDD + 0.3V,电流被钳位到 VDD

防止 MCU IO 结构中内部ESD二极管被击穿

3. ADC输入端RC滤波(推荐)
电阻 + 电容(典型为 1~10kΩ + 100nF)构成低通滤波器

滤除高频干扰、防止采样尖刺

c
复制
编辑
高压输入 ─ R1 ─+─R2─┬──> ADC
                |     |
               C1    GND
4. 电路设计总览图(示意)
lua
复制
编辑
   高压输入(如24V)
        R1 (150k)
        +----------+
        |          |
       R2 (20k)   TVS or
        |         双肖特基
        +----+-----+
          C1=100nF
            GND
5. 注意事项

项目        说明
电阻功耗        分压电阻会持续消耗功率:P ≈ V²/R<sub>总</sub>,可选 >100kΩ 降低功耗
精度影响        使用1%或更精密电阻,减少分压误差
ADC校准        分压后需要乘以补偿系数恢复原电压
漏电保护        高压设备输入需考虑隔离或保护启动
软件补偿计算示例(以3.3V ADC为例):
c
复制
编辑
#define VREF 3.3
#define ADC_MAX 4095.0
#define R1 150000.0
#define R2 20000.0

float read_voltage(uint16_t adc_val) {
    float v_adc = (adc_val / ADC_MAX) * VREF;
    return v_adc * (R1 + R2) / R2;
}
总结:高压采样设计要点

设计模块        作用
电阻分压        将高压降至 ADC 支持范围
钳位保护        防止瞬时过压烧毁 MCU
RC滤波        抑制噪声毛刺,提高采样稳定性
软件校正        通过补偿还原真实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