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MCU中ADC参考电压来源

楼主(2025-04-30):
灵动MCU的ADC参考电压(V<sub>REF</sub>)通常有以下几种来源,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

参考源类型        描述
外部 V<sub>REF</sub> 引脚        单独引脚供参考电压(如 VREF+)
V<sub>DDA</sub> 电源电压        使用模拟电源作为参考电压(默认)
内部参考源(VREFINT)        固定值参考(如1.2V),用于内部测量
注意:大部分 MM32 系列不支持在 ADC 采样过程中动态修改参考源,因其通常在 ADC 初始化时一次配置,仅少数型号可能允许关停重配。

二、是否能“动态”切换 V<sub>REF</sub>?
典型限制:

参考电压源通常在 ADC 初始化时配置,并不能每次采样时随意更换;

更换参考电压通常需要关闭ADC → 重新配置参考源 → 重新启动ADC,不适合快速切换;

部分芯片甚至无软件可选 V<sub>REF</sub>,只能使用固定源(如 V<sub>DDA</sub>);

某些高端型号(如 MM32SPIN、MM32L0x)可能具备内部VREFINT切换能力,但需参考具体数据手册或参考代码。

三、应用于“多电压测量”的替代方案
在测量多个电压源,且电压幅值差异较大(如1.5V电池和24V电源)时,我们通常希望有更灵活的动态测量策略,此时可考虑以下方式:

1. 分压匹配 + 固定 V<sub>REF</sub>
使用单一稳定 V<sub>REF</sub>(如3.3V),配合每个测量通道使用不同的前端电阻分压比例,将所有电压统一压降到 ADC 线性范围。

c
复制
编辑
// 不同分压,对应不同通道
ADC1 -> 电池A(通过1:2分压)
ADC2 -> 24V(通过1:10分压)
然后软件中使用每通道不同的“校准/还原系数”即可还原原始电压。

2. 基于 VREFINT 的内部自校准
灵动部分MCU支持测量内部 VREFINT(如 1.2V)通道。通过反推实际 V<sub>DDA</sub> 电压,实现 ADC 精度补偿,特别适合电池供电下V<sub>DDA</sub> 非稳定场景。

c
复制
编辑
// 读取内部1.2V通道
uint16_t adc_vrefint = ADC_ReadChannel(VREFINT_CHANNEL);
float vdda = 1.2 * 4095 / adc_vrefint;
3. 多芯片/多ADC策略(极端场合)
如果需要多个参考电压并且无法满足,可以考虑以下策略:

使用带不同参考电压的外部ADC芯片

使用多个ADC模块(部分MCU具备 ADC1/ADC2)

或干脆 MCU + 模拟开关分时接入不同测量通道

网友A:
MM32 MCU 内部集成的参考电压源通常经过了精心设计和校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部因素

网友B:
在代码中选择内部参考电压作为ADC的基准源。

网友C:
大多数MCU内置参考电压(如1.2V、2.5V),但精度和温漂较差,适用于低精度场景。

网友D:
其输出电压稳定,典型值约为 1.2V

网友E:
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F:
需额外硬件设计,增加成本和复杂度。

网友G:
由于 VDD 电源会受到电源纹波、负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电压稳定性相对较差,可能会导致 ADC 转换结果的精度下降。

网友H:
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I:
通过使用高精度的外部参考电压源芯片(如 TL431 等),可以获得非常稳定和精确的参考电压,从而提高 ADC 的转换精度。

网友J:
        使用模拟电源

网友K:
直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源可以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L:
通过设置ADC控制寄存器的特定位启用内部参考

网友M:
额外的外部元件来实现外部参考电压源,会增加电路的复杂度和成本。

网友N:
内部参考

网友O:
在软件编程中,需要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选择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P:
可以通过外部引脚(例如Vref+引脚)提供一个精确的参考电压。

网友Q:
使用VDDA作为参考电压时,需要注意VDDA和VDD之间的压差应小于300mV,以避免数据丢失或测量误差。

网友R:
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S:
参考电压一旦配置,通常需重启ADC才能更换,不适合快速切换场景

网友T:
MCU一般都是内置了参考源电压

网友U:
外部 VREF 引脚

网友V:
若使用VDDA作为参考,需确保电源稳定或通过内部1.2V校准补偿误差

网友W:
VDDA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X:
使用外部参考

网友Y:
VDD 是 MCU 的供电电源,直接将 VDD 作为 ADC 的参考电压源,无需额外的电路来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Z:
支持ADC自动校准功能,可在初始化时执行校准以提高精度

网友AA:
MM32 MCU内部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R:
外部参考电压需要通过一个稳定的电压源提供,例如精密稳压器或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AB:
如果需要控制精度,最好还是使用外部参考源。

网友AC:
用户可通过外部引脚(如VREF+或AREF)连接一个高精度电压源(如精密参考芯片或稳压电路),典型值包括 2.5V 或 3.3V。

网友AD:
电源波动(如电池供电时的跌落)会显著降低ADC精度

网友AE:
直接使用MCU的主电源电压(如3.3V)作为ADC参考。

网友AF:
内部参考电压稳定,用起来方便,能减少外部元件。

网友AG:
内置参考电压精度一般,适合简单应用

网友AH:
单片机内置个参考电压,方便我们测量和计算

网友AI(2025-06-30):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如粗略测量、状态检测)
空间受限的设计

网友AJ:
控制精度高,外部参考源更靠谱,因为它能提供稳定电压。

网友AK:
调整ADC控制寄存器,激活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AL:
这个功能能在启动时自动调整ADC,确保读数更准,像校准尺子一样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AM:
这种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在1.2V左右,适用于对电压要求较精确的电子设备。

网友AN:
电源波动会影响ADC转换结果,降低精度,需考虑稳定电源。

网友AO:
直接用3.3V电源电压做ADC参考可能导致测量误差,建议使用外部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AP:
MM32 MCU 内部集成了稳定的参考电压源,用于提供精准的电源基准。

网友AQ: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选择成本较低的传感器和简单的电路设计,以节省空间和成本。例如,使用低成本的光电传感器进行状态检测。

网友AR:
外部元件提高电路复杂和花费,但可能获得更精准电压。

网友AS:
选个稳定的电压参考源很重要,这样可以保证电机控制更精准。

网友AT:
电源不稳定会导致ADC读数不准确,需用稳压电路保障电源稳定。

网友AU:
用Vdda当参考,电源得稳,否则校准有用处不大。

网友AV:
内稳压供电简单可靠,节省外围元件。

网友AW(2025-07-31):
内置参考电压虽不精确,但够用普通任务。

网友AX:
编程时,设置寄存器可选取内部电压源,这样方便稳定电压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