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多传感器场景下的ADC扩展与I2C/SPI协同使用示例。

楼主(2025-04-30):
AD, ADC, I2c, dc, pi
灵动MCU可以通过内部ADC采本地电压,同时用I2C或SPI接口连接外部温度、电流传感器(如 TMP102、INA219)。
MCU按设定周期轮流采集各传感器数据,再做判断或控制,比如:

电压太低 → 关负载

温度过高 → 降功率

电流过大 → 报警或限流

适合电池管理、智能电源等多参数监控场景。

网友A(2025-07-06):
MCU内置ADC可采集本地信号,外部的可以扩展模拟通道数量或提升采样精度

网友B:
I2C通信支持多主多从,适合传感器网络

网友C:
IIC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较适合连接低速传感器

网友D:
SPI通信时序严格,需配置时钟极性/相位

网友E:
内部ADC采集电池电压,SPI连接INA219采集电流,I2C连接TMP102监测温度。MCU通过轮询或中断方式读取数据,实现多参数监控

网友F:
I2C/SPI设备需共地,避免电压偏差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G:
I2C总线需匹配阻抗,SPI需缩短走线并避免交叉干扰

网友H:
SPI需确保CS信号时序正确,避免多从机冲突

网友I:
while (1) {
    // 读取I2C温度传感器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TMP102_ADDR, &temp_data, 2, HAL_MAX_DELAY);
    // 读取SPI ADC数据
    HAL_GPIO_WritePin(SPI_CS_GPIO, SPI_CS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Receive(&hspi1, adc_buffer, 2, HAL_MAX_DELAY);
    HAL_GPIO_WritePin(SPI_CS_GPIO, SPI_CS_PIN, GPIO_PIN_SET);
    // 处理数据...
}

网友J:
根据传感器类型选择协议,兼顾系统性能与资源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