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判断一个12V电源输出是恒流还是恒压

楼主(2025-04-30):
怎么判断一个12V电源输出是恒流还是恒压,怎么操作?用负载仪接到电源输出端,CV模式?调节CV到多少,然后看电流是否会变化?电流变化就不是恒流?是不是那样

网友A:
99%的电源都是恒压
你看电源铭牌

网友A:
其实:12V电源输出   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网友A:
恒流:会标明电流多少,电压反而是个范围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电源设备上的铭牌标签:
恒压电源(CV):通常会明确标出固定电压(如12V)和最大电流(如“12V 2A”表示最大电流2A,但电压恒定);
恒流电源(CC):会明确标出固定电流(如1000mA)和电压范围(如“9-12V 1000mA”表示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
目前倒是还没见过下面这种:
混合模式(CV+CC):部分电源可能同时支持两种模式,根据负载自动切换。
如果硬件面试只能答出这个方法,是不是就直接被嘎了?

网友C:
12V电源输出   这就已经说明是恒压电源

网友D:
恒压就是负载电阻变化,电压保持不变,此时输出电流是变化;恒流就是负载电阻变化,电流保持不变,此时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E:
如果铭牌上没标,可能是既不恒流也不恒压的野生电源

网友F:
电源都是恒压的,既然说了是12V,那就是恒压的。
但每个恒压电源都有最大输出电流值,所以通常有两种限流设置:
1、恒流设置,当输出电流到达设置的限流值,就会进入恒流输出模式,大部分可调电源都是这种模式。
2、过流关断,当输出电流到达设置的限流值,关闭电源输出,大部分固定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适配器都是这种模式。

网友G:
恒压电源内阻极小,当外部负载发生波动时调整和反馈回路信号尽量满足输出电压保持相对恒定。
横流电源内阻近似无穷大,当外部负载发生电流波动时调整和反馈回路信号尽量满足输出电流保持相对恒定,不考虑输出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