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还需要外部看门狗芯片吗

楼主(2025-04-30):
如题
现在MCU内部都集成了看门狗,那外部的看门狗芯片还有必要吗?

网友A:
没有啥必要了吧!
内部集成了这么多的看门狗,还增加硬件成本

楼主:
我也觉得没有啥必要了
看到之前使用外部的看门狗模块都是内部没有集成,而且在调试的时候还需要焊掉。
麻烦

网友B:
虽然MCU内部集成的看门狗能够满足大多数简单应用的需求,但在高可靠性、复杂电磁环境或安全关键系统中,外部看门狗芯片仍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够提供更高的可靠性、更丰富的功能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内部看门狗可能因噪声干扰而误触发或失效,外部看门狗芯片能够提供更稳定的保护。

网友C:
如物联网设备、远程监控系统等,这些设备通常需要长期稳定运行,外部看门狗芯片能够降低因软件或硬件故障导致的系统宕机风险。

网友C:
如航空航天、核电控制等,这些系统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外部看门狗芯片能够提供额外的安全冗余。

网友D:
外部看门狗是避免内部看门狗失效后彻底宕机的问题

网友E:
MCU内部集成的看门狗功能确实方便,但外部看门狗芯片可以提供额外的监控和保护,特别是在需要更高可靠性的系统中。

网友F:
确实,现代MCU很多都内置了看门狗功能,但在一些高可靠性要求的应用中,使用外部看门狗芯片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层。

网友G:
确实,现在许多MCU都内置了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芯片在某些应用场景下仍然有其独特优势,比如更高的可靠性和独立性。

网友F:
确实,现在很多MCU都集成了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芯片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比如需要更复杂的重置逻辑或者更高的可靠性要求。

网友H:
确实,现代MCU很多都集成了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芯片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比如需要更高精度或者MCU内部看门狗无法满足需求时。

网友I:
确实,现代MCU很多都内置了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其独特优势,比如独立监控系统状态,不受MCU内部错误影响。

网友J(2025-05-31):
有些设计中,内部看门狗作为快速复位,外部看门狗作为“最终保险”机制。

网友H:
看门狗芯片的使用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如果MCU内部的看门狗功能已经满足你的应用要求,那么外部看门狗可能不是必需的。

网友K:
确实,现在很多MCU都集成了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芯片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在需要更高可靠性的应用中。

网友L:
确实,现在很多MCU都自带看门狗功能,但外部看门狗芯片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比如需要更强大的监控功能或MCU内部看门狗无法满足需求时。

网友I:
当然需要!MCU内部的看门狗虽然方便,但外部看门狗可以提供更强的容错能力,特别是在复杂系统中。

网友M:
如果你的单片机程序设计得非常稳定,并且不需要处理长时间运行的系统,可能不需要外部看门狗芯片。但为了系统稳定运行,添加一个还是更保险。

网友N:
除非你做冗余设计,其他没有必要

网友O:
肯定是不需要的

网友P:
有内部就够了,不需要外部的了。不过复杂的环境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Q:
是否需外部看门狗芯片,取决于系统可靠性要求。若主控自带看门狗且功能可靠,可不用;若主控看门狗功能弱,或系统对可靠性要求高(如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外部芯片能在主控程序异常时独立复位,避免死机,提升安全性。因此,关键看系统容错需求,高风险场景有必要,简单场景可省。

网友R(2025-11-17):
中颖 SH32F9803 内置看门狗(IWDG),若应用对可靠性要求一般,可不用外部芯片,节省成本与空间;若需更高安全性(如强干扰环境、长时无人值守),或内置看门狗功能不足,可加外部看门狗,形成双重保护,需结合实际场景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