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极海APM32E103系列的Usart外设有FIFO吗

楼主(2025-04-30):
如题
阅读了APM32F103系列,看到其Uart通讯过程中没有接收与发送FIFO。那么APM32E1系列有吗?

网友A:
没有,刚刚查看了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M3系列在串口添加FIFO的并不多。

网友C:
它只有一个1字节的buffer,但没有接收与发送FIFO

网友D:
串口直接中断了。
对于大量数据使用DMA来实现了。

楼主:
嗯嗯 谢谢各位
没有就不使用了

网友E:
直接DMA+指定SRAM的方式。通过超时来做帧尾判断。

网友F(2025-05-31):
串口有FIFO用来干什么啊

网友G:
串口的速率很慢的。FIFO其实用处并不大。
现在主频轻松上百兆,而串口只有10KBps的。两者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B:
使用DMA方式,效果几乎和FIFO一样。

网友H:
国内MCU很少有搭载FIFO的。
而且,这个作用也不大

网友I:
没有FIFO 一定要注意溢出错误

网友H(2025-10-07):
没有FIFO的。
串口在传输大量数据要注意溢出的问题了

网友J:
话说要FIFO有啥用啊?
感觉也就TXD方向可能还有点使用,但多数情况下也使用DMA完成。
RXD方向也需要每个字节都分析,带上FIFO也需要水线设置为0。

网友K:
在低速,低主频的MCU下,真心没有必要搭载FIFO。
如果溢出就重传一下了

网友L:
我一直想不明白串口的FIFO有啥用?尤其是接收FIFO

网友M:
是的,APM32E103系列的USART模块支持FIFO,这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N(2026-04-21):
极海 APM32E103 系列的 USART 外设没有硬件 FIFO

网友O:
是的,APM32E103系列的USART模块支持FIFO。这使得数据传输更加高效,减少了CPU的中断次数。

网友P:
APM32E1 系列的 UART 同样没有硬件 FIFO,和 APM32F103 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