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常用变量的理解

楼主(2025-04-30):
extern:用在全局变量上表示该变量在其他文件中已经定义;用在函数上作用同全局变量;
static:用在全局变量上,和非静态全局变量相比,限定了作用空间;用在局部变量上,把局部变量存到了静态存储区,延长了变量生存空间;用在函数上表示仅限当前文件使用
register:将频繁使用的变量放到通用寄存器中,避免频繁访问内存,直接从寄存器中取值,提高cpu的工作效率;注:只能将局部变量或形式参数定义为寄存器变量,一般较短的变量类型适合定义为寄存器变量,如short、char等;
auto:c语言变量缺省存储类型就是auto
typedef:给变量或变量表达式换一个别名;
const:只读变量;但是能通过指针去修改局部const变量,const变量是一个编译期间的常量;

网友A:
变量的定义就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的名字和类型,并为其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B:
变量的声明向编译器保证变量以指定的类型和名称存在,让编译器在不需要知道变量完整细节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进一步的编译

网友C:
在实际编程中,定义和声明通常可看作同一过程

网友D:
整型用于存储整数,常见的是32位,取值范围大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

网友E:
float是单精度浮点数,占用4个字节,能表示的有效数字大约是6到7位;double是双精度浮点数,占用8个字节,能表示的有效数字通常在15到16位左右

网友F:
字符型用于存储单个字符,在C语言中字符是以ASCII码值的形式存储的,占用1个字节

网友G:
在定义变量的同时为其赋予一个初始值,这样在程序运行时,变量就有一个确定的初始值,避免了使用未初始化变量可能导致的不确定行为

网友H:
变量的命名最好具有一定的含义,方便阅读和理解代码,例如用studentName表示学生的姓名变量等

网友I:
先定义变量,然后在后续的代码中再为其赋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局部变量在使用之前应该进行初始化,否则其初始值是未定义的

网友J:
外部变量用于声明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使得当前源文件可以访问其他源文件中的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