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空指针(NULL)与void *

楼主(2025-04-30):
在C语言中,如果一个指针不指向任何数据,我们就称之为空指针,用NULL表示;void 指针与空指针 NULL 不同:NULL 说明指针不指向任何数据,是“空的”;而 void 指针实实在在地指向一块内存,只是不知道这块内存中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网友A(2025-06-06):
空指针
表示不指向任何有效内存的指针,通常定义为
#define NULL ((void *)0)

网友B:
空指针
指向地址为
的内存区域(虚拟地址空间的保留区,不可访问)

网友C:
void*
指向任意类型的数据,但具体类型未知,需通过强制类型转换才能使用

网友D:
void
通常由动态内存分配函数
返回,或通过类型转换赋值

网友E:
空指针
表示指针未初始化或无效或者
作为哨兵值

网友F:
任何类型的指针均可赋值为NULL,而void
可接受任意类型指针的赋值
,但需强制类型转换才能使用

网友G:
void*
指向实际分配的内存,但类型未知

网友H:
NULL是宏定义,更明确表示空指针;直接赋值0null是不专业的做法

网友I:
void *不能直接进行指针运算,需转换为具体类型,也不能调用具体类型的函数,需转换为对象类型。

网友J:
空指针(NULL)表示“无指向”,用于初始化或标记无效指针,避免悬空指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