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mos管选型注重的参数

楼主(2025-04-30):
1、最大漏源电压(V(BR)DSSQ):这是MOS管在关闭状态时,漏极和源极之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选择的MOS管的V(BR)DSS应该高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通常需要留有一定的裕量。

2、最大漏极电流(ID):这是MOS管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连续通过的最大电流。确保所选MOS管的ID大于电路中预期的最大电流。

3、导通电阻(RDSQ(on)):当MOS管完全导通时,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阻。RDS(on)越低,MOS管在导通状态下的功率损耗越小。

4、阈值电压(VGS(th)):开始导通所需的最小栅源电压。这决定了MOS管的“灵敏度”和驱动要求。

5、栅源击穿电压(V(BR)GS):栅极和源极之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确保驱动电路的电压不会超过这个值。

6、栅极电荷(Qg):开关过程中栅极所需的电荷量。低Qg有助于降低开关损耗。

7、输入电容(Ciss)、输出电容(Coss)和反向传输电容(Crss),这些电容参数影响MOS管的开关速度和开关损耗。

8、最大功率耗散(PD):MOS管在一定温度条件下能安全耗散的最大功率。

9、最大结温(Tjmax):MOS管内部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10、热阻(ReJC):MOS管内部结点到外壳的热阻,影响散热性能。

11、安全工作区(SOA):确保MOS管在瞬态条件下的安全操作范围。

12、二次击穿和热稳定性:确保MOS管在过载情况下能够安全运行。

13、栅极电压范围:确保MOS管的栅极电压范围与驱动电路兼容。

14、体二极管特性:对于驱动感性负载或需要续流路径的应用,体二极管的特性很重要。

15、封装类型:不同的封装会影响散热能力和安装方式。

网友A(2025-06-06):
漏源击穿电压表示漏极与源极之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在电路设计中,必须确保MOS管工作时的漏源电压不超过此值,否则可能导致管子损坏

网友B:
VGS指栅极与源极之间可施加的最大电压。超过该电压可能会造成栅极氧化层的永久性损坏

网友C:
PD是MOS管性能不变坏时所允许的最大漏源耗散功率

网友D:
单脉冲雪崩击穿能量标定了器件可以安全吸收反向雪崩击穿能量的高低

网友E:
对于NMOS,当外加栅极控制电压VGS超过VGS(th)时,NMOS就会导通;对于PMOS,则情况相反

网友F:
跨导反映栅极电压对漏源电流的控制能力。gfs过小会导致MOSFET关断速度降低、关断能力减弱;过大则会导致关断过快,EMI特性差,同时伴随关断时漏源产生更大的关断电压尖峰

网友G:
栅极驱动漏电流特定的栅源电压下流过栅极的电流,越小越好,对系统效率有较小程度的影响

网友H:
导通延迟时间从栅源电压上升到10%栅极驱动电压时到漏电流升到规定电流的90%所经历的时间

网友I:
上升时间:漏极电流从10%上升到90%所经历的时间

网友J:
噪声是由管子内部载流子运动的不规则性所引起的,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一般几个分贝,比双极性三极管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