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用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25-04-30):
低压侧开关选N-MOS,高压侧开关选P-MOS。根据电路要求选择确定VDS,VDS要大于干线电压或总线电床,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使MOS管不会失效。

网友A(2025-06-07):
N-MOS的导通条件为: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且差值超过阈值电压

网友B:
自由电子,迁移率较高,因此导通电阻较小,开关速度快

网友C:
P-MOS常用于高端驱动(源极接电源VCC),或需要反向电压控制的场景

网友D:
N-MOS导通电阻小,开关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

网友E:
N-MOS可以应用在低端开关中,源极接地,栅极通过信号控制漏极负载

网友F:
P-MOS的
驱动要求为
需栅极电压低于源极

网友G:
N-MOS的局限性:无法直接用于高端驱动(需额外升压电路),且栅极电压需高于源极

网友H:
在CMOS电路中,N-MOS和P-MOS组合使用,可兼顾速度与功耗

网友I:
根据电路需求(如开关位置、速度要求、功耗限制)选择合适的类型,或结合两者优势设计CMOS电路。

网友J:
N管和P管的驱动要求是正好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