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JTAG脚用作普通GPIO

楼主(2025-04-30):
将JTAG引脚用作普通IO时,需要通过复用功能重映射来释放调试接口占用的引脚资源。
void JTAG_To_GPIO_Config(void)
{
    // 关闭JTAG功能(保留SWD调试接口)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_JTAGDISABLE;

    // 配置释放的JTAG引脚为普通IO
    // PA13/PA14/PA15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A13 ->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PA14 -> 输入模式带上拉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PB3 -> 复用功能(如SPI1_SCK)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完全禁用SWD后,将无法通过调试器更新程序
建议保留SWD功能(AFIO_MAPR_SWJ_CFG_JTAGDISABLE)
若必须禁用所有调试接口,需保留BOOT0引脚用于ISP编程

网友:
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当作普通 GPIO

网友A:
优先使用SWD替代JTAG

网友B:
通过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关闭JTAG调试端口,释放引脚

网友C:
可以完全禁用SWD,但必须利用复位脚,程序上电后增加一定延时

网友D:
在资源受限的设计中,如果I/O资源紧张且JTAG功能不是必需的,复用JTAG引脚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E:
部分芯片的JTAG引脚可能与其他功能复用(如USART、TIM),需检查数据手册。

网友F:
AFIO 时钟是配置引脚重映射的前提

网友G:
可能需要额外的配置来重映射这些引脚作为GPIO使用。

网友H:
使用ST-Link Utility等工具强制重新启用JTAG模式

网友I:
后续能通过SWD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J:
避免在原理图上将JTAG引脚作为固定拉高/拉低或连接其他信号,否则可能导致引脚状态冲突

网友K:
在进行引脚功能切换之前,要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L:
无法烧录程序        SWDIO/SWCLK被禁用

网友B:
JTAG引脚默认用于调试和编程。

网友M:
你的电路设计支持这种转换,即没有外部设备依赖于JTAG引脚作为其默认用途。

网友N:
复用成普通IO后会影响再次烧写程序

网友O:
在将JTAG引脚复用为GPIO之前,必须确认这样做不会影响芯片的调试和测试功能。某些芯片在启动时可能需要JTAG信号进行初始化,或者在特定模式下需要保留JTAG功能。

网友P:
禁用JTAG功能后,将无法通过JTAG接口进行调试或程序下载。

网友Q:
一旦JTAG引脚被重新配置为GPIO, 将失去通过JTAG进行调试的能力。

网友R:
借助配置相关的寄存器,能够将这些引脚释放出来当作普通 GPIO 使用。

网友S:
JTAG复用后,后续再通过JTAG来下载程序就不行了。

网友T:
设置GPIO方向寄存器,确定引脚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U:
配置好引脚之后,就能够像使用普通 GPIO 一样使用这些引脚了。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希望将JTAG引脚复用为普通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引脚,以增加系统的I/O资源或满足特定的设计需求。

网友V:
将JTAG引脚用作GPIO会牺牲调试能力,建议仅用于资源极度紧张的场景。

网友M:
把 JTAG 引脚用作普通 GPIO 之后,就无法再使用 JTAG 接口进行调试了。如果后续需要调试功能,要重新启用 JTAG 接口。

网友W:
需要直接操作GPIOx_MODER寄存器来改变引脚模式。

网友X:
如果仅禁用JTAG但保留SWD(推荐),可直接使用SWD接口下载程序,无需额外配置。

网友Q: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是一种用于芯片测试、调试和编程的标准接口,通常包含TMS(Test Mode Select)、TCK(Test Clock)、TDI(Test Data In)、TDO(Test Data Out)以及可选的TRST(Test Reset)等信号线。

网友Y:
通常需要修改芯片的配置寄存器,以禁用JTAG功能并启用GPIO模式。

网友B:
若需在程序运行中动态使用JTAG引脚,需在操作前重新调用GPIO_PinRemapConfig。

网友A:
JTAG/SWD接口引脚复用为普通GPIO需要谨慎操作,因为这会直接影响调试功能和Flash烧录。

网友Z:
可以使用特定的API函数来禁用JTAG功能。

网友AA:
禁用 JTAG 功能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引脚配置成普通 GPIO 模式了。

网友AB:
需保留至少一个SWDIO/SWCLK引脚用于后续调试。

网友AC:
JTAG引脚别乱接,要配置正确才能接

网友L:
关闭JTAG后,将引脚作为普通GPIO初始化

网友A:
一旦JTAG功能被禁用,就可以通过GPIO配置函数将这些引脚配置为所需的模式

网友AD:
JTAG引脚通常具有多种复用功能。你需要在代码中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或使用HAL库函数来更改这些引脚的功能。

网友AE:
JTAG 接口通常包含多个引脚,像 JTCK(时钟)、JTMS(模式选择)、JTDI(数据输入)、JTDO(数据输出)和 NJTRST(复位)等。在默认状态下,这些引脚用于调试和测试功能。

网友AF:
要把 JTAG 引脚用作普通 GPIO,首先得禁用 JTAG 功能。

网友AG:
将BOOT0和BOOT1均接高电平,程序从RAM启动

网友AH:
在决定将JTAG引脚用作GPIO之前,应仔细考虑是否真的需要这样做,以及是否有其他可用的GPIO引脚可以替代。

网友AI:
复用功能重映射来释放调试接口占用的引脚资源

网友AJ: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释放JTAG引脚用作普通GPIO,但需要注意,完全禁用SWD后,将无法通过调试器更新程序。

网友AK:
必须在其他GPIO初始化之后,否则可能因引脚冲突导致配置失效

网友AL: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释放JTAG引脚用作GPIO,但要确保不会影响调试功能。

网友AM:
不同芯片的寄存器配置可能差异较大,需以官方文档为准。

网友AN:
需要禁用JTAG功能,以便这些引脚可以被用作普通GPIO。

网友L:
将JTAG引脚用于普通GPIO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来扩展I/O资源,但必须谨慎行事

网友AO:
将JTAG引脚复用为GPIO会失去JTAG接口提供的调试功能,这可能会影响开发、测试和故障排查的效率。

网友AP:
可安全将JTAG引脚用作普通GPIO,同时避免调试与下载冲突。

网友AQ:
完成配置后,就可以像操作其他GPIO引脚一样,通过读写GPIO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引脚的状态。

网友H:
重新配置AFIO_MAPR寄存器。

网友AR:
部分芯片的启动模式会影响JTAG引脚的功能。例如,某些芯片在从特定存储器启动时,会强制启用JTAG功能,此时无法将其用作GPIO。

网友AS: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释放JTAG引脚,但需要注意,完全禁用SWD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调试器更新程序。

网友AT(2025-06-04):
用jtag引脚前,得先重新设置gpio引脚映射。

网友AU:
AFIO时钟是先决条件,得先配置好这个时钟才能进行引脚重映射。

网友AV:
不建议把JTAG脚用作普通GPIO

网友AW:
复用成普通IO后会影响程序烧写

网友AX:
操作时要小心,因为将JTAG/SWD接口改为GPIO会失去调试和烧录功能。

网友AY:
通过调用特定API函数,可以关闭单片机的JTAG调试接口。

网友AZ:
使用JTAG引脚做GPIO,调试功能会受影响,只在资源紧张时考虑。

网友BA(2025-07-07):
JTAG引脚主要用于调试和编程单片机,相当于电脑的USB口。

网友BB:
芯片的JTAG引脚可能与USART、TIM等引脚共用,查看手册确定具体复用情况。

网友BC:
配置好引脚后,它们就和普通GPIO一样能进行输入输出操作。

网友BD:
可能要调整引脚设置,使其作为GPIO可用。

网友BE:
代码示例非常清晰,但确保在禁用JTAG时,SWD调试接口仍然可用,这对调试和更新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BF: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释放JTAG引脚用于普通GPIO,但要注意,完全禁用SWD后,确实无法通过调试器更新程序。保留SWD功能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BG:
确保GPIO初始化顺序,先配置其他GPIO,再进行目标GPIO的配置,以防引脚冲突导致设置无效。

网友BH:
禁用JTAG保留SWD,直接用SWD下载程序简单,不需特殊设置。

网友BI: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释放JTAG引脚用于其他功能,但要注意,完全禁用SWD后,确实会失去调试能力。如果项目中调试不是经常需要,可以考虑这种方式。

网友BJ:
禁用JTAG后,调试和下载程序需另寻途径。

网友BK:
禁用JTAG后,这些引脚可用于普通GPIO功能。

网友BL:
切换引脚功能前,先核对线缆,确保无误。

网友BM:
释放JTAG引脚为GPIO用,注意别干扰调试,小心操作。

网友BN:
SWD是烧录单片机程序的常用接口,支持后续更新程序。

网友BO(2025-08-08):
复用为普通IO会导致烧写引脚冲突,程序可能无法正常写入。

网友BP:
JTAG脚被重新定义为GPIO,意味着原本用于调试的单片机引脚现在可用于其他普通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BQ:
禁用JTAG用SWD接口下载更方便,推荐这样操作。

网友BA:
禁用SWD时,要用复位脚启动,程序启动后得等会儿再干活。

网友BR:
用ST-Link和Utility工具重启JTAG模式,通常是为了在设备出现问题时重新获取控制权。记得确保连接正确无误,操作时要小心不要损坏设备。

网友BS:
代码写得很清楚,但是要确保在禁用JTAG之前已经正确配置了SWD,以免丢失调试能力。

网友BH(2025-09-07):
若引脚需重映射为GPIO,确保查阅相关文档了解配置步骤。

网友BT:
复用IO可能导致烧写程序时地址冲突,需先恢复原功能。

网友BK:
禁用JTAG功能通常通过编程实现,调用相应的API函数即可完成,具体操作依据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开发环境。

网友BU:
看数据手册,确认JTAG是否与其他功能共用。

网友AX:
复用IO可能导致程序烧写错误,因为某些IO被重新配置后可能干扰到烧写过程。

网友BV:
SWD建议保留

网友BW:
建议最好保留这几个引脚功能

网友BX:
在初始化代码中,关闭JTAG/SWD接口的时钟或禁用调试模块。

网友AQ:
禁用后无法调试

网友Y:
建议保留SWD

网友AZ:
AFIO时钟是设置引脚映射必须的条件。

网友F:
若完全禁用JTAG和SWD,可能导致后续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BY:
建议至少保留SWD

网友BZ:
需先使能复用功能时钟(AFIO),否则重映射无效

网友CA:
在量产版本中禁用所有调试接口,但需确保程序无BUG。

网友BJ:
使用此法释放JTAG引脚时,务必要检查设置,以防影响调试。

网友BM:
通过设置寄存器,可让特定引脚从特定功能中释放,转为通用GPIO使用。

网友CB:
先使能AFIO时钟,再禁用JTAG,否则GPIO配置无效

网友CC:
根据需求选择禁用模式

网友BB:
确保电路无误,连接牢固后再切换引脚功能。

网友CD(2025-10-07):
用JTAG当GPIO会失去调试功能,除非资源极缺,否则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E:
使用JTAG引脚作为GPIO时,确保不要影响调试,谨慎操作。

网友CF:
通过GPIO复用功能寄存器(如AFIO_MAPR)或直接配置GPIO模式寄存器,将引脚切换为GPIO功能。

网友CG:
关闭JTAG/SWD后,将无法通过调试器 ,需提前烧录完整固件。

网友CH:
代码中已经保留了SWD功能,这样即使禁用了JTAG,仍然可以通过SWD接口进行调试。

网友BC:
禁用JTAG后,这些引脚可以转为GPIO使用。

网友CI:
需要额外的配置来重映射这些引脚作为GPIO使用

网友CJ:
所有调试功能关闭,引脚可全用作GPIO

网友CK:
改变JTAG引脚为GPIO,调试功能随之丧失。

网友AT:
JTAG复用后,无法再用于下载程序,因为JTAG接口已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BO:
禁用JTAG后,引脚可转为GPIO使用,方便连接其他设备。

网友BG:
JTAG引脚需按规范配置,否则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BD:
在禁用JTAG前,先确认SWD配置无误,以防调试功能失效。

网友CL:
保留一个SWDIO/SWCLK引脚,方便以后调试单片机。

网友BV:
JTAG引脚被重新配置为GPIO对调试不方便

网友CM:
通过SWD接口可以重新烧录程序,实现单片机固件更新。

网友AU:
在配置GPIO时,先设其他引脚,后设目标引脚,避免引脚冲突影响设置。

网友CN(2025-11-10):
JTAG 引脚可复用为普通 GPIO,但需先禁用 JTAG 功能并配置对应寄存器。

网友BL:
烧写程序时,小心别误操作配置IO,否则程序可能烧不上去。

网友CO:
注意,完全禁用SWD后,确实无法通过调试器更新程序,所以保留SWD功能是明智的。

网友AY:
调整引脚配置,确保引脚可用于GPIO功能。

网友BN:
JTAG引脚当GPIO用,记得别干扰调试,操作要小心。

网友AV:
重映射GPIO时,先看手册弄清操作步骤。

网友CP:
若要用这些引脚作为GPIO,可能要重新设置配置,让它们从默认功能转变为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CM:
JTAG复用后,可能干扰了JTAG通信,导致无法下载程序。建议检查电路连接或使用其他下载方式。

网友CE(2025-12-23):
复用为普通IO后,可能导致烧写程序时地址冲突,需要重新配置烧写工具。

网友CQ:
保留SWD功能是明智的,这样即使JTAG引脚被用作GPIO,我们仍然可以通过SWD接口进行调试。

网友CL:
改接口前慎重点,否则调试烧录全失效。

网友BJ:
生产时关掉调试接口,但要保证软件没问题,就像盖房子得先建好基础。

网友BG(2026-01-24):
即便JTAG被禁,SWD接口还能用于调试,保留了SWD功能很方便。

网友BB:
禁用JTAG和SWD后,可能以后无法更新程序,因为这两种接口通常用于程序下载。

网友CR:
通过SWD接口可以再次编程单片机,实现程序的更新或修复。

网友AX:
JTAG引脚改作GPIO后,调试时可能要绕道,增加复杂度。

网友AT:
JTAG作为GPIO使用会失去调试功能,除非特别资源紧张,一般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CS:
保留BOOT0引脚用于ISP编程

网友CI:
JTAG脚用作普通GPIO

网友BO:
禁用JTAG后,调试需通过串口等接口实现,程序下载也需更换下载方法,例如通过编程器。

网友BB(2026-02-25):
使用复用IO时小心配置,避免烧写时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