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独立看门狗喂狗后系统仍复位,窗口配置是否冲突?

楼主(2025-04-30):
在非窗口模式下喂狗,但1秒后意外复位,时钟源和分频系数已核对,是否与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切换有关?

网友A:
复位一般都是有标志的,你可以看复位的标志是哪个引起的复位。

网友B(2025-08-28):
可能冲突。窗口看门狗有上 / 下限时窗,喂狗需在窗口内。若喂狗早于上限或晚于下限,会触发复位。检查配置:确认窗口寄存器值是否合理,上限是否大于下限,喂狗时机是否落在 [下限,上限] 区间,同时排查分频系数、计数器初始值是否导致实际窗口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