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啥这种情况下7805就躺平了

楼主(2025-04-30):
我们发现有些7805若上电前它的输出端有个负电压那么就很容易导致7805无法输出。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检测到输出异常,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B:
可能是内部有短路电流回收设计的7805。不是 TI 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部有短路电流回收设计的7805。不是 TI 原装的

我们公司用的是ST的,也不是个个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是ST的,也不是个个都这样

是国内某 ST 上市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国内某 ST 上市公司的产品?

不知道

网友C: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输出端电容从负压充电到5V时间超过过流保护时间了,减小输出电容或在输出端并接1个二极管让电容的负压很小

网友D:
如果输出端有负压电解电容会承受得了?这样的问题有意义么?

网友E:
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出端有负压电解电容会承受得了?这样的问题有意义么?

假设一个放大器双电源供电,78xx和79xx没有同步输出,78xx启动慢那么78xx输出端就会出现负电压,79xx启动慢那么79xx输出端就会出现正电压。

网友D(2025-05-30):
引用 楼主:
假设一个放大器双电源供电,78xx和79xx没有同步输出,78xx启动慢那么78xx输出端就会出现负电压,79xx启动 ...

你测试过有同步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