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一般烧录器链接目标芯片失败,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30):
一般烧录器链接目标芯片失败,都有什么原因?

网友A:
1、烧录器的驱动异常或未正常安装;
2、烧录器配置的通信速度过高;
3、烧录器里的芯片固件版本太低,不支持目标芯片;
4、烧录器和目标芯片的连接线异常,包括线序错乱、不通、接触不良、短路、断路、线太长等等;
5、烧录器或目标芯片供电不稳;
6、目标芯片损坏或工作异常,包括芯片处于复位模式、BOOT引脚的电路不对等;
7、目标芯片被加密了;
8、烧录器与目标芯片的通信标准协议不匹配(JTAG、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