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抄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5-04-30):
一.字符放置不合理
字符盖焊盘SMD焊片,给元件的焊接及印制板的通断测试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字符设计过小,致使丝网印刷艰难,而过大会导致字符互相堆叠,变的难以分辩。

楼主:
二.加工条理界无法阐明     单面板设计在TOP层,若不加阐明就正反做,制出来的板子装上器件也欠缺好的焊接。  比如一个四层板设计时采用TOP mid1、mid2 bottom四层,但加工时不是按如许的挨次放置,这就要求阐明。

楼主:
三.用填充块画焊盘     在设计线路时,用填充块画焊盘可以经过DRC检查,但加工是不可的,因为此类焊盘不克不及直接生成阻焊数据,在上阻焊剂时,该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掩盖,致使器件焊装艰难。

楼主:
四.单面焊盘孔径的设置     单面焊盘普通的不需要钻孔,若需要钻孔的话,要标注出来,而且其孔径应该设计为零。要是设计了数值,或许在发生钻孔数据时,此地位就呈现了孔的座标,问题也就呈现出来了。  单面焊盘如果需要钻孔,应该非凡标注出来。

楼主:
五.焊盘的堆叠     焊盘(除外表贴焊盘外)的堆叠,就意味着孔的堆叠,在钻孔工序过程中,会由于在一处屡次钻孔而导致钻头断掉,引发孔的毁伤。  在多层板中,两个孔堆叠,应当一个孔位为隔离盘,另一孔位为衔接盘,不然绘出底片后会表现为隔离盘,形成报废。

楼主:
六.图形层的滥用     在一些图形层上做了无用的连线,即四层板却设计了五层以上的线路,会形成曲解。  设计时图省事,以Protel软件为例对各层都有的线用Board层去画,又用Board层去划标注线,这样在进行光绘数据时,由于未选Board层,漏失落连线而断路,或许会由于选择Board层的标注线而短路,因此设计时坚持图形层的完好和明晰。

楼主:
七.电地层又是连线又是花焊盘     由于设计成花焊盘方法的电源,地层与实践印制板上的图像是相反的,一切的连线都是隔离线,这一点设计者应十分清晰。画几组电源或几种地的隔离线时应注意,不要未闭合,以免两组电源短路。

楼主:
八.设计中的填充块太多或填充块用极细的线填充     生光绘数据有丧失的景象,光绘数据不完全。  填充块在光绘数据处置时是用线一条一条去画的,因而发生的光绘数据量相当大,添加了数据处置的难度。

楼主:
九.面积网格的间距过小     构成大面积网格线同线之间的边缘太小(小于0.3mm),在印制板制造进程中,图转工序在显完影之后轻易发生良多碎膜附着在板子上,形成断线。

楼主:
十.形边框设计的不明白     客户在Keep out layer、Board layer、Top over layer等都设计了外形线且这些外形线不重合,造成pcb抄板难判别以哪条外形线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