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降低噪声的方法与技巧

楼主(2025-04-30):
连续的地平面

接地层应尽可能形成一个连续的地平面,以减少电流在回流过程中的阻抗和噪声的产生。

在多层PCB中,可以通过将接地层与多个信号层交错布置来形成连续的地平面。

避免断裂和缝隙

接地层上应避免出现断裂和缝隙,以防止电流在这些区域形成环路并产生额外的噪声。

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应严格控制PCB的质量和工艺参数,以确保接地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楼主:
优化布线策略  在布线时,应尽量使信号线与接地层保持平行,并尽量缩短信号线的长度。这样可以减少信号线与接地层之间的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从而降低噪声的干扰。  同时,应避免在接地层上走高频信号线,以防止信号泄漏和干扰。

楼主:
使用去耦电容  在电源线和地线之间添加去耦电容,可以吸收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干扰。去耦电容的选择应根据信号的频率和噪声水平来确定。

楼主:
注意接地点的选择  接地点的选择对于降低噪声至关重要。应尽量避免将接地点设置在高频信号线附近或易受干扰的区域。  同时,应确保接地点之间的电气连接良好,以避免形成不必要的环路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