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keil中的C89和C99这种都是什么?

楼主(2025-04-30):
关于keil中的C89和C99这种都是什么?这种对编程有啥意义吗?

网友A:
C89和C99代表C语言的两个不同标准版本,它们决定了代码的语法规则、编译器行为以及可用特性。

网友B:
我们现在使用C99了。主要一些特性的实现。

网友C:
标准约束,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你写的代码,提高你的代码质量,减少代码Bug产生数量。

网友D:
这是两种C语言标准,不同的编译器可能支持不一样。
C89是1989年ANSI制定、1990发布(又称C90),C99是在C89基础上改进的,1999年发布。

说2个最明显区别:
1) 变量声明
C89,变量必须在作用域开头:
void func() {
    int a; // 合法
    a = 10;
    int b; // 非法(C89不允许在语句后声明变量)
}
C90,变量可在任意位置声明:
void func() {
    int a = 10;
    printf("%d", a);
    int b = 20; // 合法(C99允许)
}

2)注释
C89只支持"/* ... */",C99添加了对"// ..."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