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G32R] G32R501高压伺服方案性能测试报告

楼主(2025-04-30):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实验1:极限刚度测试实验
测试对象:1.Geehy_400W单芯片伺服方案,2.DSP280049单芯片伺服方案
测试方法:在电机空载使能,且驱动器相同的参数配置下,两台驱动器分别带同一台400W光编总线电机,惯量比初始设置为0。刚度初始设置为11,不断提高刚度,以电机啸叫震动为判断标准,当刚度上升到31时,在提升惯量比参数,最终的评判标准就以刚度+惯量比为准,参数越高,代表整个伺服系统闭环的响应度越高。
需设置的参数为: 控制模式=0,位置模式; 实时自动调整模式=2,实时刚度关联PID参数;

测试结果如下:
1.Geehy_400W单芯片伺服方案极限刚度为31+惯量比90%
2.DSP280049单芯片伺服方案极限刚度为31+惯量比20%

实验2:速度波动实验对比
100rpm-Geehy-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3到+3rpm,主要的速度波动来源于电机结构设计上产生的齿槽转矩脉动,因为是5对级电机,主要表现为10次谐波。

1000rpm-Geehy-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2到+1rpm

3000rpm-Geehy-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4到+3rpm,主要的速度波动来源于光编码器产生的一次谐波,其次为电流采样中的高频底噪的影响

100rpm-DSP280049单芯片方案-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4到+5rpm

1000rpm-DSP280049单芯片方案-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2到+2rpm

3000rpm-DSP280049单芯片方案-11刚度-250%惯量比
转速波动在-7到+5rpm

表格总结如下:
   运行转速                      100rpm        1000rpm        3000rpm
DSP280049单芯片方案        -4到+5        -2到+2        -7到+5
Geehy_R501                      -3到+3        -2到+1        -4到+3

实验3:极限频率测试

        测试原理介绍:根据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原理,非线性控制下产生的稳定幅度的振荡,可以用相平面法和描述函数法来分析,振荡式的基波频率此时相位为180度,由此可以测出系统的穿越频率,等效为极限带宽频率。
测试方法:关闭速度环的积分,滤波,观测器等,提升速度环增益,使得系统进入一个稳定的高频振荡环境,该振荡频率只与环路上的闭环系统控制特性相关。以此来判断不同系统条件下对应的极限频率,频率越高,系统性能越好,电流环路带宽越高。
测试工具:伺服参数调试上位机,声音分析仪APP。

系统极限频率测试:
Geehy-400W带23位光编400w,无滤波,1354hz ,如下图:

DSP280049单芯片方案-8k带23位光编400w,无滤波,1000hz ,如下图:
实验4:运行性能测试
实际翻转IO方式下,测试结果(注:此处测试程序中,删减了部分定点计算,增加了紫电库的应用,运行效果得到进一步优化):
主中断测试结果:主中断使能下,用时15.8us,仅占62.5us中断下的24%左右的时间。

电流环测试结果:从获取电流采样开始到PWM输出结束的整个电流环执行时间测试,测试结果为0.76us即可完成整个电流环计算,计算性能远远高于对标竞品。

主中断程序为定点运算,在相同代码量下,各个芯片的计算性能差异(以主中断计算为例)
芯片                      运行主频(MHz)        主中断执行时间us(使能)
Geehy-G32R501          240                          16+1us(电流环)
DSP280049                100                          40
GD470(ARM-M4)        160                          46

同时,在关键环路计算中,使用紫电数学库,计算性能大大优于传统的定点方案,在除法,以及三角函数等计算中,优势巨大。

总结
从整体的伺服系统性能测试结果来看,对比DSP280049单芯片伺服方案,G32R501在代码执行效率问题上,拥有多条配置优化路径,整体配置优化后,比DSP280049的执行效率高出一倍左右。从伺服系统总体的响应性以及稳定性这两大核心性能上来看,三环系统的响应性,可由极限刚性测试结果来说明,G32R501高于DSP280049;核心的电流环带宽指标,可由极限频率实验测试结果来说明,G32R501高于DSP280049;而稳态性能,则更多取决于编码器性能以及伺服软件的滤波和补偿算法,故在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两者比较接近。
总结起来,从伺服开发角度,G32R501单核计算性能远远优于DSP280049,可以支持用户更大的程序框架设计以及更高频的中断需求;同时,在一些核心算法上的计算效率表现上,也是优于竞争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更复杂算法需求;另外,双核架构,对于用户的环路时序安排以及多任务并行,也是极为方便的。

通过刚性测试、速度波动测试和极限频率测试,比较极海的32R501高压伺服方案 和DSP280049单芯片伺服方案性能。用数据说话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结果可信度较高。

楼主:
@21小跑堂

网友A:
Geehy_400W单芯片伺服方案极限刚度为31+惯量比90%
DSP280049单芯片伺服方案极限刚度为31+惯量比20%

这点还是很能说明的,在这种高惯比还能保持 31+,很稳定很不错啊

网友B:
路过顶一下,真实的数据对比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