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H757 使用DMA实现i2s主机发送,I2s无法配置为32bit

楼主(2025-04-30):
DM, DMA, I2S, bi

求助,目前使用V1.4.0版本例程,调试DMA实现I2S主机发送从机接收功能。调试过程中发现,只有I2S数据长度配置为16位时,示波器检测才能有数据波形输出,一旦配置成24位或32位,就会卡死在主程序"while(!dma_flag_get(DMA0, DMA_CH0, DMA_FLAG_FTF))"这句代码中,目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代码见附件(代码中已经屏蔽了从机接受部分)

GD32H7xx_Firmware_Library_V1.4.0 20250508.zip

网友A:
DMA配置不匹配?

网友B:
DMA传输的字节数可能未正确匹配I2S数据长度设置(24位或32位)。

楼主:
请问配置不匹配指哪些地方呢,DMA设置成32位时还有别的地方要更改吗,左侧是我的,右侧是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传输的字节数可能未正确匹配I2S数据长度设置(24位或32位)。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传输字节数和设置长度不匹配,正常也应该按照传输字节数发送吧,就算内存地址溢出,当前程序只是发送数据,无非就是从溢出后的RAM内存地址继续读数发出来而已,等到dma计数寄存器归零之后一样就会停止发送了,现在问题是连发送都没有,我仿真看的寄存器值设置的也正确,程序其它位置不变,I2S一旦配置为下图的 I2S_FRAMEFORMAT_DT32B_CH32B,就不会有数据发送,但是 I2S_FRAMEFORMAT_DT16B_CH32B和I2S_FRAMEFORMAT_DT16B_CH16B就会有数据输出。

楼主:
__attribute__((aligned(32))) uint32_t spi0_send_array[ARRAYSIZE] = {0xA1B1, 0xA2B2, 0xA3B3, 0xA4B4, 0xA5B5, 0xA6B6, 0xA7B7, 0xA8B8, 0xA9B9, 0xAABA};
__attribute__((aligned(32))) uint32_t spi1_receive_array[ARRAYSIZE];
修正一个错误,原程序这里写成了32字节对齐,但遗憾的是,改成4字节对齐也是不行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32_t spi0_send_array[ARRAYSIZE] = {0xA1B1, 0xA2B2, 0xA3B3, 0xA4B4, 0xA5B5, 0xA6B6, 0xA7B7, 0xA8B8, 0xA9B9, 0xAABA};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32_t spi1_receive_array[ARRAYSIZE];

网友C:
DMA传输的数据宽度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D:
DMA中断或标志位处理问题?

网友E:
I2S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传输的数据宽度设置可能不正确。

问题是哪里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A中断或标志位处理问题?

DMA没使用中断,另外主程序里测试开启传输前清楚了DMA0对应通道的各个标志位,也不好使,实际仿真时也看过标志位没有置位,就奇了大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