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此帖已删】

楼主(2025-04-30):
此帖内容作废!

网友A:
220V电磁阀为什么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电磁阀为什么就不能用?

必须能用才行,硬件设计需要优化;220V电磁阀工作干扰到模块的正常运行

网友B: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友C:
220和3V3根本没有直接联系,还能干扰到这个样子,看来电源电路用料不足。

网友D:
这和现在的大医阮一样,胡折腾

网友E:
电磁阀、接触器、电机等感性负载通断,要做EFT处理,这个产品EFT打的等级太低了,一般建议要能过2.5KV。我们比较极端做到4KV,但也没必要太高,一般现场EFT瞬变干扰,2.5KV足够了!
如果现场有变频器和高频设备,要做射频传导试验!
如果信号通讯线和动力线布线比较近,要做工频磁场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嗯,现场只是通过临时对策解决问题,后面要从硬件上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和3V3根本没有直接联系,还能干扰到这个样子,看来电源电路用料不足。

硬件和PCB设计都需要优化

网友F:
这样的水平,还设计工控产品,把用户当白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