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浅谈LDO之定义和基本原理

楼主(2025-04-3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一、LDO的定义
LDO 是 “Low Dropout Regulator” 的英文缩写,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低压差”,指的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差值较小;
线性” 则表明 MOS 主要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可变电阻区;
稳压”指当输入电压 VIN 处于正常范围时,输出电压 VOUT 能够稳定维持在我们所需的固定电压值。
最常见的LDO就是AMS1117-3.3,输入电压为1.5-12V,输出电压稳定在3.3V

从上图能够清晰看出,LDO 的使用方式极为简单,仅需在其外围增添几颗电容即可。
二、LDO工作原理简介

上图是LDO内部的部件构成,主要包括基准参考电压源、误差放大器、分压取样电阻,以及调整元件;
基准参考电压源(VREF)
作用:提供一个稳定、精确的电压基准值,作为输出电压的参照标准 。LDO 通过控制使输出电压趋近于根据该基准值和反馈网络设定的值。
角色:是整个稳压系统的电压基准,如同衡量输出电压的 “标尺” ,确保输出电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误差放大器
作用:将基准参考电压(VREF)与分压取样电阻反馈回来的电压进行比较,放大两者之间的差值(误差信号) 。放大后的误差信号用于控制调整元件,以调节输出电压,使其稳定在设定值。
角色:充当 “误差检测与信号放大” 的角色,是稳压控制环路中的关键环节,决定了系统对输出电压变化的响应灵敏度和调节能力。
分压取样电阻(R0、R1,构成反馈网络)
作用:对输出电压 VOUT 进行分压,将分压后的电压反馈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与基准参考电压 VREF 进行比较 。通过改变 R0 和 R1 的阻值比例,可以设定不同的输出电压值,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角色:作为反馈网络的核心部分,是输出电压与误差放大器之间的 “桥梁”,将输出电压的变化信息传递给误差放大器,从而实现闭环稳压控制。
调整元件(Q0,图中为场效应管)
作用:根据误差放大器输出的信号,调整自身的导通程度,进而改变其两端的电压降 。通过这种方式,调整元件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VOUT,使其稳定在由 VREF 和分压电阻设定的值。
角色:是 LDO 实现电压调整的 “执行元件” ,如同一个可变电阻,根据控制信号实时调整自身状态,以维持输出电压稳定。
其他元件
防反接二极管 D:通常起到保护作用,防止输出电压反向,避免调整元件等电路部分因反向电压而损坏。
通过运放的基本特征,可以很快速的计算出Vout=Vref*(1+R0/R1)
LDO的反馈调整稳压过程如下:当输出电压Vout因负载功耗变化而降低时,分压取样电阻R1所分得的电压Vr1减小,导致放大器正相端电压V+减小,V+与基准参考电压Vref的差值变小,放大器的输出随之减小,进而使得 G 极电压Vg减小,G 极与 S 极的电压差Vgs也减小,即压差绝对值|Vgs|增大),电流Isd增大,Vout随之升高。以上是一次反馈调整过程,经过不断调整,最终使Vout稳定在设定值。
简化过程为:Vout减小,Vr1减小,V+减小,Vg减小,|Vgs|增大,Isd增大,Vout增大

硬件工程师必备知识之LDO,主要介绍LDO的原理和关键参数点解释,夯实基础必备。

网友A:
应该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为1.5-12V,而不是输入电压为1.5-12V

网友B:
最常见的LDO就是AMS1117-3.3,输入电压为1.5-12V,输出电压稳定在3.3V,确定吗?

在我看来,压差大于1.0V的我都认为不是LDO。
可惜的是,一些开关型DC-DC芯片内部开关是P-MOS,意义昂有LDO的特性,当输入电压小于设定的输出电压,P-MOS 100%导通,压降很小。

网友C:
勘误:  lz原文 LDO之定义的这“MOS”有误,调整管多BJT(双极型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