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在Ubuntu系统下安装失败

楼主(2025-04-30):
MPLAB X IDE在Ubuntu系统下安装失败

大家在ubuntu系统下安装IDE都是哪个版本啊?
ubuntu 24.04吗?

网友A:
提示什么,是不是不会安装tar文件啊。

网友B:
你得把安装失败的提示或者错误信息什么的发出来;
1、确认依赖库问题
缺少依赖项是常见问题,安装前需确保以下依赖已安装: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i386 libx11-6:i386 libxext6:i386 libstdc++6:i386 libexpat1:i386 libxext6 libxtst6 libxi6
2、确认安装包正确
从Microchip官网下载Linux版本的安装包(.tar.gz或.sh文件),确保选择与系统架构(32/64位)匹配的版本;
3、其他原因

网友C:
我使用的是Ubuntu 22.04,安装MPLAB X IDE时没有遇到问题,你可以尝试查看安装日志,看看具体是哪一步失败了。

网友D:
按照安装说明安装啊。

网友E(2025-09-15):
在 Ubuntu 系统安装 MPLAB X IDE 失败,常见原因有:依赖包缺失(如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libusb 等),未满足系统版本要求(需 Ubuntu 18.04 及以上),安装文件权限不足,或下载的安装包损坏。可先检查依赖、验证安装包 MD5 值,用 sudo 赋予安装脚本执行权限(chmod +x 脚本名),再运行安装命令排查具体错误日志。

网友F:
MPLAB X IDE 在 Ubuntu 安装失败,多因依赖缺失或权限问题。先检查 Java 环境,需 OpenJDK 8/11;安装 libxtst6、libcanberra-gtk-module 等依赖。用 sudo 权限运行安装包,若仍失败,查看 /var/log/microchip/mplabx/ 安装日志,或尝试兼容版本,确保系统架构匹配(64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