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A的Flash和RAM是带ECC的

楼主(2025-04-30):
dsPIC33A的Flash和RAM是带ECC功能的。这个和我们平时使用的普通的Flash和SRAM有啥区别啊?

最近在看dsPIC33的选型,提高和拓展一下我们公司电源产品的性能参数。突然发现了这个Flash是带ECC的。这个我在程序开发上面还需要注意哪些吗?

网友A(2025-07-12):
Flash 的 ECC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时检错纠错,保障运行稳定性;RAM 的 ECC 针对数据读写,确保运算数据准确性,二者保护对象不同。

网友B(2025-09-19):
PIC33A 的 Flash 和 RAM 确实带有 ECC(纠错码)功能。这是为了满足汽车系统、医疗设备及工业控制系统等对数据完整性的极高要求。ECC 能检测和纠正错误,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确保嵌入式控制系统中软件代码的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