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FFT

楼主(2025-04-30):
在 STM32CubeIDE 中,我使用 libarm_cortexM0l_math.a,文件位于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CMSIS\Lib\GCC
我正在使用arm_rfft_q15。生成错误:erro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rm_bitreversal_16'.
这函数是在文件 arm_bitreversal2.s,
已经添加了 .h 文件,位于 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 中\CMSIS\DSP\Include
.c文件位于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CMSIS\DSP\Source 。
请教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检查STM32CubeIDE的编译日志,确认arm_bitreversal2.s是否被正确编译并链接。

网友B:
直接用CMSIS-DSP源码。

网友C:
检查libarm_cortexM0l_math.a是否被正确链接。

网友D:
检查CMSIS-DSP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E:
在STM32CubeIDE中使用CMSIS-DSP库时,遇到undefined reference to 'arm_bitreversal_16'错误,通常是因为链接器未正确包含汇编文件(如arm_bitreversal2.s)或库文件路径配置不当

网友F:
arm_bitreversal2.s是汇编文件,需包含在编译过程中。确认其路径: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CMSIS/DSP/Source

网友G:
确保在STM32CubeIDE的工程属性中正确添加了CMSIS-DSP头文件路径

网友H:
  路径设置:Project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Includes > GNU C。

网友I:
手动添加汇编文件:在STM32CubeIDE中,右键点击工程 > New > Source Folder,将arm_bitreversal2.s所在目录(如CMSIS/DSP/Source)添加到源文件夹。

网友J:
看看STM32CubeIDE能识别.s文件。在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Settings > MCU GCC Assembler中,确认汇编器已启用。

网友K:
   链接CMSIS-DSP库,在工程属性中指定库文件路径:

网友L:
STM32Cube_FW_F0_V1.11.0/Drivers/CMSIS/Lib/GCC

网友M:
可以直接复制arm_bitreversal2.s到工程目录下的Src文件夹,并确保其在编译列表中。

网友N:
在Libraries选项卡中添加库名arm_cortexM0l_math(无需后缀.a)。确保链接顺序正确,避免与其他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