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 elf 文件转换为 srec 文件

楼主(2025-05-01):
ar, ASE, TE, TI, ui, DA
我想将 elf 文件转换为具有特定格式的 srec 文件。
我试过在编译后编辑命令行实现:
arm-none-eabi-objcopy.exe -O srec —srec-len=28 —srec-forceS3 “$(BuildArtifactBaseName).elf ?$(BuildArtifactBaseName).s19
生成扩展名为 .s19 的文件,但文件内容为 Intel 十六进制格式。
还试过在“工具设置””窗口中选中标有“转换为 Motorola 。得到的结果相同。生成的文件具有 .srec 扩展名,但文件格式为 Intel 十六进制。
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转换?

网友A:
正确的转换命令

网友B:
对一个简单的ELF文件(如仅包含少量数据的程序)进行转换,排除项目复杂性影响。

网友C:
在将ELF文件转换为Motorola S-recordSREC)格式时,若工具链(如arm-none-eabi-objcopy)生成的文件实际为Intel HEX格式,可能是工具链版本或参数问题

网友D:
arm-none-eabi-objcopy版本:某些旧版本工具链可能存在格式输出错误。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如ARM GNU Toolchain)。

网友E:
确保参数--srec-forceS3--srec-len=28的拼写正确(注意是双短横线--而非单短横线-)。

网友F:
检查文件头:Motorola S-record文件应以S开头(如S0、S1、S2、S3),而Intel HEX文件以:开头。

网友G:
.如果objcopy仍无法生成正确格式,可尝试以下工具:srec_cat(来自SRecord工具集)

网友H:
其实可以使用python编写简单脚本解析ELF并生成S19(需熟悉ELF结构和S19格式)。

网友I:
查阅arm-none-eabi-objcopy的官方文档,确认参数支持情况。

网友J:
在另一台机器或不同工具链版本中测试,确认是否为环境问题。也许电脑环境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