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关于PSOC Control 低成本伪差分采样方式

楼主(2025-04-30):
PSOC Control 可以基于电阻和ADC进行伪差分采样,不用外部比较器和运放来进行相电流采样,使用方便,成本极低:

网友A:
低成本伪差分采样学习一下

网友B:
不用外部比较器和运放来进行相电流采样,那内部的放大率需要足够大吧?参与测量的电阻,可能不能太大,影响被测试电路的工作。

网友C:
PSOC Control 可以基于电阻和ADC进行伪差分采样,不用外部比较器和运放来进行相电流采样,使用方便

网友D:
成本到多少呢?比其他方案低多少?

网友E:
没有对比,就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