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哪位大侠能开发一个电流放大电路,技术有偿服务有价愿意付费

楼主(2025-05-02):
我们工厂有很多风机水泵等设备,他们的电控箱二次控制回路电流非常小,希望能够设计开发一个能够采集放大二次控制电控箱电流的系统。电控箱二次回路基本上是AC220V的。最好能直接采集,放大后通过标准仪表显示出来,精度高一点,能够识别出来二次控制回路内按钮按下指示灯熄灭或点亮等变化。
请问哪位大侠能开发一个电流放大电路,技术有偿服务有价愿意付费
希望联系

xch
我猜所谓 “回路电流非常小” 也有10mA以上。 国内有测量1uA 的。用磁致伸缩转压电晶体测量。

网友A:
识别电压不更简单?还要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电压不更简单?还要啥放大。

非常感谢
但是还是需要设计出来电流放大电路

xch
可能是监控电路失效。检测电压方法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还是需要设计出来电流放大电路

串个电阻作为电流取样,再用运放作放大?

网友B:
直流电流放大会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作为电流取样,再用运放作放大?

串电阻可以的,但是还是电流太小无法测量出来,而且我们需要放大后实时监测,如果不放大就监测不到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电阻可以的,但是还是电流太小无法测量出来,而且我们需要放大后实时监测,如果不放大就监测不到电流 ...

能串电阻就一定能测出来,电流小就把阻值加大。
就按键电流小点呗,指示灯电流一般都是毫安级很好测。
有没有实物照片或电路?大概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C: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哦

网友D:
目的不明确,一般控制信号都是电压信号,直接采集加光耦简单可靠。你非得采集电流就应该告知原因才知道怎么做合适

网友E:
测量原理说起来很简单的,实际操作起来,要考虑到量程,精度,干扰,隔离,显示,通信等等,是一个系统的活呢

网友E:
而且,还要考虑成本和复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针对风机水泵电控箱二次回路电流采集与放大系统的设计需求,结合AC220V环境及高精度要求,提出以下技术方案 ...

非常感谢,如何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原理说起来很简单的,实际操作起来,要考虑到量程,精度,干扰,隔离,显示,通信等等,是一个系统的活 ...

是的,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能实现这个系统吗,是付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能实现这个系统吗,是付费的。

说了这么多,都没给出你要检测的参数,电流范围、是否隔离。
2mA:2mA的互感器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
先给个图纸看看在考虑能不能放大电流

网友I:
一看就垃圾需求,既有可能是骗方案的

网友J:
你这个根本不需要放大,可以通过定值设置校准,然后得出测量到的数值大小就可以了,你这个完全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K:
外行要挂号。挂对号,找医生不是找技术。还不如你问AI

网友L:
就是检测电流大小,直接互感器隔离+差分放大电路就行了,实际上标准的电流表都可以适用。

网友M:
互感器最简单,不用动原有线路,但是存在电流太小了,测不出来的问题,串电阻又存在量程问题,楼主要多给点信息才行

网友N:
这个有成品,TB搜,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O:
被检测电流最大是多少?最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