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定时器与PWM

楼主(2025-05-02):
      PWM(脉冲宽度调制)技术驱动LED实现呼吸灯效果,巧妙结合了LED的电流响应特性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是电子领域中一项经典且实用的技术,同时也是深入学习开发板PWM功能与定时器应用的绝佳切入点。
      LED的亮度与通过它的电流大小密切相关,对电流变化极为敏感。而人眼具有视觉暂留特性,当光线快速闪烁时,人眼无法即时捕捉到这种变化,而是会将一系列短暂的光信号在大脑中融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亮度感知。PWM技术正是基于这两点原理来实现LED亮度的调节。
      PWM通过精确控制LED的导通时间,即高电平在信号周期中所占的时间比例(占空比),来调控LED的亮度。当占空比较小时,LED在一个周期内导通时间短,呈现微弱光芒;随着占空比增大,LED导通时间变长,亮度也随之增强。通过连续、平滑地改变占空比,就能实现LED亮度的渐变,从而营造出呼吸灯的效果。例如,将占空比从10%逐渐增加到90%,再从90%逐渐减小到10%,LED就会呈现出由暗到亮,再由亮到暗的循环变化,如同呼吸一般自然。
PWM功能是定时器的高级功能之一,实现呼吸灯效果离不开定时器的精准定时功能。定时器最基本的用途是定时,当它与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结合使用时,能够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功能。
      在PWM信号生成过程中,定时器负责精确控制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通过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和重装载值,可以确定PWM信号的周期长度。例如,设定定时器计数频率为1MHz,重装载值为1000,那么PWM信号的周期就是1ms。而占空比则通过在定时器计数过程中改变输出电平的时间来实现。在每个周期内,当定时器计数到某个设定值时,将GPIO引脚输出高电平,使LED导通;当计数到另一个设定值时,将GPIO引脚输出低电平,使LED熄灭。通过调整这两个设定值,就能改变占空比,进而控制LED的亮度。
      在本次测试中,通过实现呼吸灯效果,我们不仅能够直观地体验开发板的PWM功能,还能深入了解定时器在电子系统中的应用。
硬件方面用到就是GPIO章节的按键和LED,我们这次通过按键去实现不同灯之间的呼吸效果切换。
      LED1配置为TIM1_CH1:
aabba8458de358748b2924208f6ec1d9
      LED2配置为TIM1_CH2:
44e21bce5368083896df1f95f8bf07c2
      接下来配置定时器1为PWM:
37f5647a6aab3915cd8ffbf399ab934e
      注意这里不同通道的功能选择,以及实际对弈的就是Period的百分比数;
      还要用到一个定时器,这里选择的是定时器14:
9164096138c938a3b56ef10eb53f6b22
      定时10ms,用于修改占空比。
      接下来就是软件功能的实现,按键的外部中断修改工作的LED,同时将另一个关闭:
  1.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Pin == GPIO_PIN_13) {  if(LED_ChangeFlag == 0){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1,0);LED_ChangeFlag  = 1;}else{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2,1000);LED_ChangeFlag  = 0;}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if (htim->Instance == TIM14) {    HAL_IncTick();Tim_cnt++;if(Tim_cnt <= 100){if(LED_ChangeFlag == 0)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1,Tim_cnt*10);else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2,Tim_cnt*10);}else if(Tim_cnt > 100 && Tim_cnt <= 200){if(LED_ChangeFlag == 0)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1,(200-Tim_cnt)*10);else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TIM_CHANNEL_2,(200-Tim_cnt)*10);}else if(Tim_cnt>=200)Tim_cnt = 0;}}

      效果如下:
fed768dfaa5b237adb9b601fbb70ec87

网友A(2025-06-08):
定时器与PWM必备

网友B:
PWM应该 是要依靠定时器工作的。

是的,PWM就是定时器的高级应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国产单片机PWM就没有作为独立外设,而是作为定时器功能的一部分了。

网友C:
PWM调光还是太方便了。

网友D:
介绍了PWM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在STM32C092RC上实现PWM。

网友E:
STM32的入门级产品,主打小型化、低成本和低功耗。

网友F:
STM32C092RC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G:
如何使用PWM控制LED亮度或电机速度

网友H:
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LED调光、信号生成、时间基准等场景。

网友I:
覆盖PWM全流程,细节丰富

网友J:
STM32CubeMX工程配置

网友K:
介绍了STM32C092RC的定时器和PWM功能,包括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些功能。

网友L:
使用STM32CubeMX或其他工具来配置定时器和PWM的过程。

网友M(2025-07-10):
不仅实现呼吸灯效果,还涵盖电机调速、ADC同步触发等

网友N:
介绍了定时器和PWM的工作原理、配置方法以及实际应用

网友O:
定时器和PWM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常用的功能

网友P:
从配置定时器和PWM到实际应用的整个流程。

网友Q:
详细的配置代码示例、性能测试

网友R:
定时器和PWM是嵌入式开发中非常基础且重要的功能

网友S:
定时器和PWM是微控制器中常用的外设功能

网友T:
多通道PWM、定时器中断